齿轮(材料20CrMnTi)的表面硬度与芯部硬度---请教

楼主(2007-08-20):
  各位大侠,最近公司决定开发一种汽车变速器,齿轮材料全部采用20CrMnTi,如何确定齿轮表面硬度及芯部硬度

 k7 l

网友:

是采用两种材料镶铸还是只采用这一种材料?

楼主:

只采用一种材料

网友:

可以采用两种材料,芯部采用韧性和综合性能较好的材料,齿部淬火硬度要比芯部高,齿轮的淬火HRC50左右后精磨。为提高其接触强度,可渗碳处理。

网友:

汽车变速器齿轮:
材料为20CrMnTi的通用技术条件为,
渗碳淬火,有效硬化层深度根据齿轮模数确定.
硬度,表面硬度56-62HRC,芯部硬度21-35HRC.但是,芯部硬度根据具体的使用状态可以调整.

网友:

渗碳层:深度1.2~1.6,表面硬度:HRC58~63,

网友(2007-10-01):
材料20CrMnTi应是较成熟的汽车齿轮材料,可询问钢材制造厂,渗碳层:深度0.8~1.2,表面硬度:HRC58~63,芯部28-42HRC也可以,根据热处理参数来选择。我公司现采用此参数。

网友:
我公司常加工的汽车齿轮材料为20CrMnTi热处理要求为:
  渗碳淬火,有效淬硬层深度0.45-0.75mm
  表面硬度:720-850HV50
  心部硬度260-480HV20
  表面氧化层小于18um

网友:
我公司加工的汽车齿轮材料为20CrMnTi热处理要求为:
  渗碳淬火,有效淬硬层深度0.84-1.34mm
  表面硬度:HRA78-83
  心部硬度:HRC33-48

网友(2009-11-16):
最好用碳氮共渗

网友:
20CrMnTi渗碳淬火表面硬度能达到HRA83?表示怀疑啊

网友:
都是专家,呵呵

网友:
我也进来顶一下!!

网友(2014-04-09):
表面56-62,心部30-40度都可以

网友:
表面硬度HRC58-64,芯部硬度33-42.可否?

网友(2014-05-25):
表面58—62 HRC芯部25—42HRC

网友:
齿面硬度HRC58-62,心部硬度HRC30-45,渗碳层深和模数有关系

网友:
我们的是表面58~62HRC 芯部是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