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用DSPLF2407A怎么控制---请教

楼主(2007-08-20):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1.75pt; TEXT-ALIGN: left" align=left>直流无刷电机:  功率   750W   电 源   DC160~280V ,用DSPLF2407A怎么控制?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1.75pt; TEXT-ALIGN: left" align=left>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1.75pt; TEXT-ALIGN: left" align=left>谢谢!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么你应该好好看看DSP:LF2407A芯片的应用手册,如果是E文的不要怕麻烦,因为你会在最后看到该芯片的典型应用,相信你会在那里面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