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顶降低系数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7-08-20):
今天见一图, 参数栏 m=8   z=117   x=+0.5    ( α=20  β=0)

图中 分度园d 标为936,齿顶园 da标为950,

我觉的齿顶园 da应为960,感觉图中标错了,与对方联系(对方说不错,齿顶降低了)

齿顶降低了,齿顶园如何计算,系数应该是多少?(请教,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滚齿时,需要测公法线,
齿顶降低了,对公法线的计算有影响吗?
公法线应该怎么计算?(原图只标了齿厚)

网友:

这些问题你参考一下机械手册里齿轮传动部分很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

既然选用变位,齿顶系数肯定选小。

网友:

楼主是按齿高系数1来计算的,一般短齿的齿顶系数取0.8,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与图纸不符,我想会不会是变位系数弄错了,困惑中,关注。

楼主:

按楼上的短齿的齿顶系数取0.8,da应为956,也与原图不一样!
齿圈是按图da950车成的,今天下午齿圈已滚完齿发走了!!
不知安装中会不会出错!!!

网友:

按你图纸上的参数,我在电脑上画了一下,还比较象齿轮,就是齿形比较壮,我想应该没问题,又长见识了。
要是我手上拿到一个这样的齿轮,又没有客户的图纸,肯定会按0.1的变倍系数来做,

网友:

没有齿顶降低系数这个概念.这个数值取决于齿顶高系数,齿顶高系数小,相应的齿高就小,齿轮大径就小(对于外齿轮).
在重叠系数足够的时候,采用比标准数值小的齿顶高系数的做法是常见的.
这种做法当然有很多的好处,如果缺点不影响功能的.

网友(2007-10-18):
怎么没有齿顶降低系数这个概念?再去看看角度变位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8-04-19):
我想这不是用来啮合传动的齿轮,可能是齿形离合器中的一种零件。

网友A:
应该就是齿顶高变动系数吧。这个齿轮肯定是角变位齿轮,中心距和标准齿轮不一样大。齿顶高变动系数σ=x1+x2-y。其中y是中心距变动系数。y=(a'-a)/m。所以在计算齿顶圆直径时公式为da1=m×Z+2m×(hax+x1-σ)

网友(2010-07-05):
为什么对于变位齿轮有齿顶高变动系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对于角变位,为什么他的齿高会有变化呢,?为什么变化与变位系数有关呢?

网友(2011-12-10):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齿顶高变动系数吧。这个齿轮肯定是角变位齿轮,中心距和标准齿轮不一样大。齿顶高变动系数σ=x1+x2 ...

请问“x”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