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钻接杆的材质,热处理,表面质量---请教

楼主(2007-08-21):
小弟最近公司没事干,要我帮别人做一套莫氏钻接杆,图形测绘好了,请问有高手知道莫氏钻接杆(用于镗床)的材质,热处理,表面粗糙度是多少的啊?

楼主:

我想用40Cr调质淬火HRC50-55 表面粗糙度0.4(磨),不知道可否,哪位高手或是做这一行的,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

45#或40Rc
整体调质28-32HRC
莫氏面表面淬火45-50HRC、尾部火焰淬火
莫氏面表面粗糙度0.4,接触面积大于75%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