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材料还是选用合适的焊条?---[请教]

楼主(2007-08-21):
目前我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两个零件焊接,其中一个零件的抗拉强度要达到590MPa以上,我选用的是40Cr,因为这种材料比较容易买到,其抗拉强度为980MPa.另一个零件是45#的材料,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选用什么焊条。解决方法有两种:

第一:改变材料,把40Cr改成常用碳钢,但是这个需要考虑购买方便等等因素,零件成品大小为D36*35T2.如果有办法,请将焊接材料也标注其中

8 K j

第二: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

请大侠们多多指教,急求,小弟现在在无锡工作。

网友:

40Cr也可普焊,没问题的。我们试过多次。

网友:

这两种材料的焊接性能都还可以,建议最好换成同一材料。机械性能和价格都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

422就可以。

网友:

4楼的选用J422焊条有点低了,容易产生裂纹。
根据焊条的选用原则及此两种母材的性能,可选用J507或J427焊条进行焊接。

网友(2007-10-07):
根据焊条的选用原则及此两种母材的性能,可试用一下J707或J907焊条进行焊接,直流焊接,正负极反接,焊件预热,焊条在300-400度左右,烘培2-4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6楼说的有道理,不过,焊前要加热350-400度,焊后还要保温。可以有J857Cr的焊条。

网友:
坚决同意6,7楼
要注意焊后一定要保温,其实也就是达到正火的效果
焊接短裂点不在焊缝处而在过渡区,所以要减小两边的应力差

网友:
8楼是高手呀。
我们有些轴销是高合金的,焊接时没有预热,使用时断裂的不是焊缝,而是靠近焊缝的母材呀。

网友(2008-10-18):
我感觉可以参考异种钢焊接特点,可以利用过度层进行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