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这样一个夹具?---[图,请教]

楼主(2007-08-21):
现有毛坯(见附件),端面不平。要求手工平端面,但因毛坯尺寸太小,手持困难,欲设计一个夹具将其夹紧,夹平。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做球型内腔的夹具,两半,对中加紧可以吗?

楼主:

答复3楼朋友:
      我也那样想过,但零件是球体,不好保证端面水平。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考虑到零件尺寸比较小,加工出球型内腔也比较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位。

网友:

球形腔可以一半一半做,用成形刀放在铣床或加工中心上可以吧

网友:

做两个小V型块夹在台虎钳上

网友:


网友:

要设计合适的定位装置,先要把你的毛坯的详细情况和成品的详细要求说清楚。
你说的——端面不平,那到底是怎样不平呢?所有的毛坯都是有规律性的一边高一边低吗?用低的一边来定位。
CAD图尺寸标错了吧,一个45,另一个才3.5?应该是35吧。图纸上的数字大小和箭头大小也得修改。

网友:

尺寸标注有问题

网友:

不知楼主的这个工件是做什么用的,有什么样的尺寸精度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看来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让大家误解了。
尺寸一个是4.5mm,一个是3.5mm,图片未显示清楚。
要求平(光洁)端面,欲设计一个夹具,(因尺寸太小,为了手持方便),在砂轮机上
平端面(大批量),要求夹紧,不打滑。

网友:

在普通钳子制作一点圆弧,既然是毛坯,夹一点印痕也不要紧,用完了钳子还能照常使用。

网友:

质量好的钳子作圆弧可能较麻烦一点。

楼主:

hnxxx
真是强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楼主:

请各位大虾帮忙了!

网友:

这样得不?还可以多件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得不?还可以多件装夹.
看不太明白,只有这个视图吗?

网友:

不知道用鱼口钳夹紧可行不可行?

网友:

十五楼想法蛮好,拧紧镙丝头上可以做成蝶形的,方便装夹

网友:

先加工工艺平面或工艺孔,再设计夹具

网友:

在砂轮机上平端面?还要水平?不知楼主所谓砂轮机是什么样的?我理解的砂轮机是磨刀的那种,磨东西完全用手拿。
我倒觉得可以做工装在平面磨床上磨。还可以同时装夹多件

网友:

上面的定位板是定位用的,装夹完成后可以拿走再加工,这样一次可加工多件
如果要尺寸统一,可以将独立的弹簧改为统一的,所有弹簧上加一块整体平板,平板上再放球,这样加工完成后最终尺寸肯定统一。

网友(2007-10-03):
做球型内腔的夹具,割成三半,安在三爪上,尾座上装一个平面顶,边顶边夹紧,后可以加工

网友:
大批量生产,建议用球体毛胚,装夹后上机床加工平面。这种方式好处是不需防呆,也避免二次装夹,加工精度也很高。若有平面的毛胚,建议要有2或4面工艺面可供装夹,否则,夹具很难做到符合要求。手工平端面,最多只是去去毛刺而已,如果是这样,干脆去振光,再大的量也分分钟搞定。

网友:
批量生產最好做成球體加工,要穩定一些。附圖供參考!

网友:
參考

附件是CAD2007,

网友(2007-12-28):
这个简单呀!如果用圆棒素材的话,用自动车床车出圆球后切断就行,如果是圆球做二次的话,用气动夹座+夹具外径4.6,在夹具里面加个球型面槽,防夹伤,里面加个定位栓,放在磨床上或铣床就行,量大的可以专做一个这样的设备不是很贵.....

网友:
什么材料的球体?如果是钢材料的可以用电磁铁做平面,在平面上阵列球形装夹腔,吸合后磨削。量少可采用钕铁硼磁性材料做夹具。加工完成后消磁很方便的。

网友:
有毛坯尺寸吗?

可以告诉我毛坯的大概尺寸吗?

网友:
孤酒的方法不错,适合大批量的生产!!!

网友(2008-03-17):
同意23楼的,这个毛刺是怎么行成的,望告知

网友:
工装上开有一个一定锥度的孔,球放在空里,工装与平台留出适当间歇,放电磁平台上直接靠磁力吸引工装压紧球体。

网友:
回答

前面几人的方案都不错.楼主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或与需要不符时,可以修改一下,若还不能满足要求,其它方案估计,又要提高工艺,又要提高成本了.

网友:
主阀体如何清洗的。。。。求助

关于清洗的了解
   1对象:120主阀体(120-1型铁路货车空气控制阀主阀体)
   2主阀体清洗的必要性  2.1主阀体 附着物的种类 2.2不同种类的附着物的形式 2.3新品和旧品附着物的形式 2.4不同类型附着物的清洗阶段即:在生产过程中的哪个位置进行。
   3清洗的通常方法(机械零件)
   4不同清洗方法的实现方式,成本,可靠性
   5机械零件通常的附着物的种类
   6不同清洗方法的清洗对象(附着体),不同附着物应该选用的适合的清洗方法。
   7针对主阀体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清洗方法,然后比较分析(从成本,工艺以及工艺的成熟性,可靠性等角度分析)

网友(2008-10-27):
弹性套筒,夹紧时工件放在一个孔里,平面朝下,手持夹具向下把工件套进夹紧,

网友:
翻出一个老帖嘛.这个我有很简单的半自动方法可以做到,就是做成自动火器式的,类似枪膛一样,前面有个小口,口内部是锥型或者圆型腔,后用一顶杆顶压球型零件,类似枪机.顶杆与工件腔之间的上下两侧开口,上方可以加入未加工时圆球,下开口可以退出一磨出一平端面的成品,这就类似弹夹供弹,自动程度可以很高的,退出的成品可以用一个拨动机构一颗颗慢慢退出,那成品自然可以一颗颗自动加入了,只要口内部型腔设计合理倒位,就可以直接加上一个合适的底座安在砂轮机边上加工了,

网友:
是否可以在工艺上做改进呢!

网友(2012-02-11):
可以用两微型快然后做个螺旋给钮紧平稳的放在磨床地平台上进行小余量的磨削

网友:
手用虎钳夹持可以的。

网友:
楼上好几位的方案不错啊 ,学习

网友:
先以不光滑的平面为基准面。用V形槽夹弧锁紧。将定位面反过来成加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