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活动自如的内嵌件(球体)?---[图,请教]

楼主(2007-08-21):
如图所示的关节轴承,请问那一位知道这轴承怎么安装进去的?如果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表面怎么会这么光亮且转动得如此灵活?

网友:

我想可能是边同外圈一同压入的,压入后可能再做外圈的固定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22):
真的没注意过啊,明天去厂里找个看看。我想象楼上说的应该是压入的吧?

网友:
和外面一起压入的,我见过

网友:
采用高分子精密涂层技术,配合精度,耐磨性能都能解决

网友(2007-12-29):
外球面轴承直接安装就可以,有一定安装角度和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