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购一台线切割,需要那几方面的参数?---[请教]

楼主(2007-08-21):
想选购一台线切割,需要那几方面的参数,我在常州那几种好点

网友(2009-10-10):
一:根据自己的自生情况来选择机床的厂家。
二:产品的质量。
三:机床的保修
我认为机床的维修的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不是人人都会修的。质量一般就好。当然你有这个实力那就选个比较有名的大厂。我们就是卖线切割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