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密封材料---[请教]

楼主(2007-08-21):
大家好,金属密封做为一种机械密封方式,考虑耐磨性和较好的抗冲击性,选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两个密封件要选同种材料吗?

网友:

机械密封,不锈钢类吧

楼主:

有做金属密封的朋友吗?

网友:

参照发动机气门密封啊

网友:

你要密封什么?有什么要求?

楼主:

石油钻头中,牙轮和牙爪之间的密封,我对这一加工和安装工艺不太清楚,,

两个金属环要用同种材料吗?异种材料是否可以;是否要消磁;安装时,两个环之间是否要润滑介质吗?如果要,用什么润滑脂(油),

喜迎大家各抒己建,给点建意,,,

楼主:

不知20Ni3Mo、20CrNiMo可否做密封环材料, 这两种材料淬火后可否做密封环,耐磨性和抗冲击性怎么样,

网友:

最好能上传一张密封腔图,有利理解。
我建议用304堆焊斯特利合金,斯特利合金虽然不是很耐磨,但是也一般性的冲击还是可以的,性质不是很脆。

楼主:

一只钻头的纯工作时间也就一百多个小时,如果是用动力组合钻具,一般在一百小时内,钻头密封失效是最主要的失效原因,我想自己做个结构,想用20Ni3Mo、或20CrNiMo,或者一个环用这两种材料的一种,不知两个环用不同材料是否可行,
金属环外径在60mm左右内径55mm,厚度5mm,,线速度在2米/秒左右,石油钻头在井下工作时一般有跳动,要保证金属密封环的耐冲击性,

哪里做金属密封环质量好,说一下公司名称或网站,

小生在这先谢了,

网友:

我以前看见过硬质合金的密封环。

新技术是在金属基材上热喷涂陶瓷涂层,经过金刚石砂轮磨削。我公司有这方面的新技术,可以外协加工,但我不知道你用在哪个方面、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发我邮箱:spdxyjh65@163.com具体探讨。

楼主:

学龄前、大侠:
我在我们公司也只是三年的时间,还是个新人,对外协还没这方面的权利,我只是多了解,想自己拿出个产品来,
你们是做金属密封的,对于金属环,平面度要求,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此密封要保证在3000米至4000米有良好的动密封,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波形弹簧或波形垫圈作密封 似乎有人这么用过 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楼主(2008-01-24):
好久的帖子了,但问题我个人还在考虑中,
回楼上,
我只是想用在钻头上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