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机轴转向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21):
从电机轴的伸出端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机轴旋转是顺时针的?对吗

网友:

不对,看你怎么接了

网友:

3根线中任意调换2根就可以改变转动方向。

楼主(2007-11-05):
三根相线任意交换其中两根可以改变方向,如下图所示.电机正反转的电气原理图
我是想问一般购买到的三相异步电机的通常旋转方向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跟三相定子绕组接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2007-12-24):
国内电机一般情况下,接线确定是正相序的情况下,面对电机轴伸端看,会顺时针旋转。安装时一般按此惯例原则进行预接线,电机转向据此和机械要求调整。在空载试运行时再验证调整接线。机械或电机本身要求不能反转的在试运转前有电气试验根据感应法确定接线相序,之前试验确定电源相序。工程经验表明,国外大多数电机设计也符合此惯例。至于绕组接法和转向关系细节,请参阅电机学教程和电气试验方法参考书(企业电气调整试验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