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形式---请教

楼主(2007-08-21):
风机的叶轮顺时针旋转称为右旋风机,我仔细观察了下风扇和抽油烟机,好象大部分风机都是右旋的吧?

网友:

好像是呢,我看过的都是,大概和原动机转向有关吧。但是电动机为什么都是正时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G. s) m N. K' Z 好像是呢,我看过的都是,大概和原动机转向有关吧。但是电动机为什么都是正时针呢

反正三相异步电动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的,为了配套,风机也大多是顺时针旋转的吗?即右旋风机

网友:

风机左或右旋的制作是因为使用单位安装位置和风机出口位置的限制以及安装方便性 从电机一侧正视,叶轮顺时针旋转为右旋风机,逆时针旋转为左选风机,分别以<右,左>来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左或右旋的制作是因为使用单位安装位置和风机出口位置的限制以及安装方便性.
从电机一侧正视,叶轮顺时针旋转为右旋风机,逆时针旋转为左选风机,分别以<右,左>来标记!

风机的左右旋与安装的位置和风机出口位置的限制有什么关系呢,好象没有影响啊,我觉得还是与原动机的旋向有关

网友:

今天我问电气的了,相序反接什么的可以改变电机转向。一想也是,只有泵发电机什么的才有转向的。这个问题我只能保留了。

网友(2007-10-07):
主要是扇叶与电机的配套问题,电机转向变了,扇叶的转向也跟着变就是了,没什么特别的约定.
可以是右旋的,也可以是右旋的.

网友:
多数风机的旋向虽然可以通过电机的旋向来改变,但是因为风机叶片或叶轮设计的特点,却会因旋向的改变而导致容积效率的变化,因此一般都不会建议反向旋转。比如左旋的正压风机,反接后就会变为微负压,但是在轴功率不变的前提下,效率大幅降低了。

网友(2008-12-18):
左右旋及角度都是根据设备布置情况决定。

网友(2009-07-15):
哈哈哈哈,流体流向决定风机安装时叶轮方向,原动机一般都是顺时针旋向。

网友(2009-11-28):
就离心风机而言,站电机方向看风机,顺时针方向为右旋,这种风机左旋也很多,主要看现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