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如何连接的?---请教

楼主(2007-08-21):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是不是电机轴开有螺纹孔,通过内外螺纹连接呢?

网友: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一般都要通过联轴器来实施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传说中的对轮,大概分挠性、半挠性、刚性

网友: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电机轴开螺纹孔的没见过,象直连的摆线减速机,是减速机输入轴带孔和键槽,电机轴伸插入连接的。

网友:

综合二楼和四楼的观点,一般都要通过联轴器来实施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电机轴开螺纹孔的没见过,象直连的摆线减速机,是减速机输入轴带孔和键槽,电机轴伸插入连接的。

楼主: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要通过联轴器来实施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一般都要通过联轴器来实施的,例如电机与减速器输入轴连接,是我的问题没提问清楚,不好意思,我说的是电机轴与风机轮毂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介绍一款同轴度很高的连接方式给您。是国外的一种泵,连接的非常巧妙,靠轴套的圆周紧缩变形抓紧电机的主动轴。这里重点是轴套的公差。

楼主:
Re: 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开螺纹孔的没见过,象直连的摆线减速机,是减速机输入轴带孔和键槽,电机轴伸插入连接的。

# W% V r

小型汽油机轴一般会开有螺纹孔,电机轴是没有螺纹孔的,动力源如小型汽油机若带有螺纹孔,是为了安装螺纹连接件用的

,这就是发动机轴和汽油机轴的区别吧

这种直联式结构一般都是被连接件带有光孔和键槽,动力源的轴直接插入到被连接件的光孔中连接的

网友:

长见识,头一次看到这东西.
学习再学习

网友C:

以上有大多数楼主都说没有见过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我先引用“本山”大哥在2005年春晚上说过的两字——“悲哀”!
这确实是中国机械行业的悲哀!
我真心希望有大批的年轻人涌现出来,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赶超日本、德国、意大利、台湾……
大多数人都见过φ14以上的锥柄钻头,铰刀……带锥柄的工具吧。
我们只要把电动机轴的输出端的端部加工成(带锥度)“V”形轴,轴中心加工螺纹孔,其他连接轴的一端加工成(带锥度)“V”形内孔,(整根轴中心通孔)
两根轴联接,用螺杆吊紧。不仅同轴度高,而且联接非常可靠,7000r/min也毫无疑问。

网友:

我关于这个问题向发表2点看法:1。电机轴与风机叶轮联接可以向7楼说的,但还有一种是自紧涨套联接,涨套安装于叶轮轮毂上在与电机轴配合上。通过涨套的弹性变形,达到连接紧固的目的,手册上有的。但我们用的是意大利的设备,原理一样,但构造不一样。
2。10楼的看法我不敢苟同,因为电机与轴直联,是看工作场合和工作要求的。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你不应悲哀,能人辈出。条条大路通罗马,开动脑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能一叶障目。

网友:

现在用直连的不少吧,做得好的精度很高

网友(2007-10-12):
uc轴承有什么特别用处,除了可调心。

uc轴承有什么特别用处,除了可调心。

网友:
2轴的端面做成凹凸型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
长见识,我认为也用连轴器呢,着的谢谢。多来侃侃,多来发布自己的知识,开拓视野

网友(2008-01-21):
也用过7楼类似的结构

网友D(2009-02-08):
1、涨套联轴器是比较常见的,最近刚加工了几件以更换旧件,关键在于他的应用范围--两相对轴调整到位后,机座不再轻易调整,但又要更换备件时,只要使该联轴器向单方向退缩即可。7楼老马的也应该属于一种高级的;
2、电机与轴直装式的,油泵电机组的联接可作参考!电机轴为内孔型,油泵轴伸。当然电机为非标的;
3、风机与电机直联是否可以,值得商量?您的风机叶轮有多大,没有轴承座,动平衡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招,上位楼主的办法太好了,长见识

网友(2009-06-0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就是做电机轴与别的轴之间的连接,我想问一下用联轴器连接有什么缺点没有啊?前提:不是很大的轴。

网友:
又长见识了啊!谢谢啊!

网友(2010-05-24):
楼上的你好,我单位电动机连接就是锥度连接,我就是想问下,这种连接有什么优点?

网友(2012-02-10):
不错,学习了,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2-05-16):
10楼,你说的那种方式加工起来有点麻烦,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两根轴径25,1M长左右轴连接在一起,要承受一定的扭矩,要求加工简单经济 ,安装方便,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我有方法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网友(2014-05-21):
电机轴中心开孔,通过螺杆实现风毂与电机轴的连接·········我这样认为

网友:
我是菜鸟,看了各位前辈的回复,真是长见识啊,应多来逛逛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2014-07-02):
梅花联轴器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C:
以上有大多数楼主都说没有见过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我先引用“本山”大哥在2005年春晚上说过的 ...

然而,这样的电机是否需要特殊定制?还是市场上面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有大多数楼主都说没有见过电动机轴与其他轴连接是直联式的,我先引用“本山”大哥在2005年春晚上说过的 ...

电机都是标准的,选什么样的电机,轴都是一定的,没有必要再改电机轴了,可按电机轴配其他的连接件就是了。

网友E(2016-08-19):
引用 网友D:
1、涨套联轴器是比较常见的,最近刚加工了几件以更换旧件,关键在于他的应用范围--两相对轴调整到位后, ...

油泵电机组我们用过卧式的安装,但是使用效果不是很好,油泵的油封容易损坏,而且经常漏油,我们的全部改成加中心支架、联轴器了!另外我们的电机内孔的键槽和泵轴的平键不匹配,键槽都打坏完了!

网友(2017-06-13):
一般要联轴器

网友(2018-05-25):
引用 网友E:
油泵电机组我们用过卧式的安装,但是使用效果不是很好,油泵的油封容易损坏,而且经常漏油,我们的全部改 ...

可以说是加工精度问题。这段时间见了很多山寨版的仪器设备,号称“厉害了,我的.....”。结果是有样学样,就是没吃透。调试了一年多,更换主旋转部件,仍旧是没解决核心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8-23):
一般都是通过联轴器连接的,有减速电机需求,可联系我:小董18067301657

网友:
找一本联轴器的资料,上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