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动压怎么向静压转变的?

楼主(2007-08-21):
风机的动压怎么向静压转变的?具体是在风管里面转化的吗?

网友A(2007-10-07):
动压和静压是两种概念,说的是压力的不同方面,怎么能转变?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压和静压是两种概念,说的是压力的不同方面,怎么能转变?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学习一下.

动压和静压是两种概念,但静压可以向动压转换啊,例如锥型风管,起射流作用,这不是静压转化为动压了吗?

网友(2009-10-09):
一台风机,增大出风口,动压就变小静压就变大。

网友(2009-11-17):
动压是通过系统阻力转变为静压的,比如管径扩大、管壁摩擦、气流涡流、匀流栅等,把气体的动能转变为势能(动压转变为静压)。

网友:
动压是通过系统阻力转变为静压的,比如管径扩大、管壁摩擦、气流涡流、匀流栅等,把气体的动能转变为势能(动压转变为静压)。
引用 网友B:
此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