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料钟炉顶设备的几个部位的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1):
高炉无料钟炉顶设备的上下密胶圈具体用什么材质,性能要求如何?  布料器溜槽用何种耐磨材料?

9 ?" { H, s3 E9 P

盼高手、行家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上,你问的可都是些技术密秘啊!请问在哪里高就啊

网友(2007-10-07):
胶圈是氟橡胶,但是布料溜槽材质厂家都保密。可以问问石家庄三环阀门厂

网友:
这东西都是技术秘密,一般不告诉的!再说进口的设备都不能打开,如果你想换新件要把废件还回才能买新的负责给你安装!

网友(2007-12-26):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懒得告诉你,呵呵

网友:
楼主所问的问题现已不是什么“技术秘密”。
高炉无料钟炉顶设备的上下密胶圈材质:硅橡胶或氟橡胶耐热温度:250℃~300℃

布料器溜槽所用耐磨材料:高铬铸铁或浸焊碳化钨衬板;前者使用寿命产铁量90万吨,
后者产铁量200万吨。

网友(2009-04-10):
呵呵  我也觉得不是什么秘密呵呵

网友:
6楼说的很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6楼在那个钢铁厂工作啊?

网友(2009-09-25):
胶圈的正确,布料溜槽的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