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回路设计---求助

楼主(2007-08-21):
本人以前学矿山机械的,对气动控制设计了解的不够,想向各位前辈请教,具体如下:

设计项目:气动轨道小车

 @

设计目的:利用气动马达带动轨道小车往复行走

& z) m R

设计要求:1:马达能够正反转(此气动马达已选好)

              2:启动马达正反转的实现(可通过手动三位五通阀实现)

             3:目前遇到问题:当轨道小车行走到轨道终点时,要求操作者不用操作手动三位五通阀,使轨道小车停止,

             即气动马达马达停止工作,同时如果操作者操作三位五通阀换向,小车沿原行走相反方向行走。相反终点,也同上一样控制。小车在轨道中间行走时,操作者可随意控制小车的前进,后退,停止。

            以前用电机控制时,在开始端,终端,装有行程开关。

不知道气动控制可否实现?

& ?9 B; y w

或许对各位高手来说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可能有点难度。希望大家能帮帮

我,谢谢各位的帮助 !

网友:

个人愚见  D6 { 如果楼主同意加个开关<个人认为脚踏开关合适>同时在主进气管上加个2位2通电磁换向阀,始端和终端还设置行程开关就容易实现了!

楼主:

关键是不能用到电,要完全气动,实现防爆

网友:

木石2008 你好

1   在小车两端加装机械连杆,在小车到达终点时触及连杆,连杆带动手动阀强制回中位。

2   在小车两端各加装一微触2位3通阀。两个2位3通阀的P口接马达的两个接口(要注意马达的转向),常通口接3位5通阀的A,B口,常闭口接排气。当小车到达终点触及一端的2位3通阀,此阀由常通变为截止,切断马达的进气,马达停转。当手控3位5通阀换向时,气体通过另一端的2位3通阀进入马达,通过刚动作的2位3通阀(现常闭口已接通)排气,马达反转,当离开限位档块时,2位3通阀回位,通过3位5通阀排气,马达继续反转。。。。。。。。

网友:

想请教下?
1:小车的缓冲怎么解决
2:一大串气管长距离怎么解决

楼主:

"当手控3位5通阀换向时,气体通过另一端的2位3通阀进入马达,通过刚动作的2位3通阀(现常闭口已接通)排气,马达反转"      通过刚动作的2位3通阀(现常闭口已接通)排气,此阀如何变换的啊!

网友:

木石2008 你好

2位3通阀是带触杆的阀,当小车到达终点,阀的触杆接触限位档块,就变位了。到达另一端,另一个阀工作,同理。

附个草图

楼主:

谢谢了,可我还是不明白,当一端的二位三通阀的触点接触限位块后,此阀为关闭状态,此时用手动控制3位5通阀换向时,此2位3通阀还处于关闭状态,换向后气路是不通的啊!如果此2位3通阀在接触限位块后关闭,再自动复位打开,马达还是沿原方向旋转,没有起到停止的作用啊!

网友:

木石2008 你好

原来的草图我删了,从画个过程草图你看看。
过程为   正转  遇档铁停车   遇档铁状态反转   正常反转

楼主:

我在飞,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你的建议非常好!我现在在你的启发下多加了一个三位五通

网友:

木石2008 你好

OK 。  请再注意一下起步,停机时的缓冲等细节问题。祝你的样机早日成功。

网友:

我在飞 大侠
你是搞气动/液压的吧 呵呵,厉害
对于缓冲问题 看能不能借鉴下火车上的减振器 的原理

楼主:

谢谢,我在飞了,我会注意缓冲的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不难解决,在这里我就你所说缓冲的问题,可以采用气控单向阀解决.

网友(2007-11-08):
我在飞你好厉害,也好有耐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车的缓冲可以用油压缓冲器来解决,不知道行的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连杆,那样太落后了,有机械阀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