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和客户纠纷---[求助]

楼主(2007-08-22):
我们有个外协加工厂使用了SUM24L的材料给我司生产产品,在之前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这几天,产品送给客户使用的时候,发现产品出现了问题,出现易断裂的现象,因此他们估计是材料的问题。
现在我正在安排送第三方机构检测(广州市有色金属研究所),我想问问:在SUM24L这个牌号的材料的各化学成分标准在哪里可以查到?

或者有关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在广州五山有一家广东钢铁研究所,试试看!我们经常找它.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SUM24L(12L14)快削钢,其化学成分为 C:0.13% Mn:0.7-1.0% P:0.07-0.12% S:0.24-0.33% Pb:0.1-0.35%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常见的材料成分表

楼主: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材质证明书里所标注的标准是:C:≤0.15\Si:≤0.1\Mn:0.85~1.15\P:0.04~0.09\S:0.26~0.35\Pb:0.1~0.35。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3楼5楼的规范要求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楼主你好,你们材料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标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按ASTMA311标准,其材料中的含硅量是不确定的,有五种情况:A≤0.1%,B 0.10-0.15%,C 0.15-0.30%,D 0.20-0.40%,E 0.30-0.60%.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谢谢各位,我正在找这种材料(AISI 12L14),不知道是多少钱一吨?

楼主:

3楼的是此牌号材料的一个特例;而5楼的是此牌号材料的范围值。就如,3楼是广东省;5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AISI 12L14视材料的外径而定,基本上进口母材的就会相对与国产的贵些。如,12L14Φ3.0的进口母材材料的单价为12-14元/kg;而国产的也就是7-9元/kg左右

楼主: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老马前辈,我正在送检的单位就是广州五山的研究院,他们单位是“广东省有色金属研究院”。据说是目前在珠三角比较有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
这几天几乎天天都在打电话,打电话过去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打不通。很难联系得上!
而且检测项目的价格也不能讲价。

网友:
Re: 求助:金属材料各牌号的化学成分标准上哪里可以查得到?

给您一个报告,上面有电话地址。是不能讲价,而且检验后付钱了才给报告的。

楼主:

谢谢!
和我们送检的单位不是同一个单位。哪个更为有权威呢?
检测的价格如何?

楼主: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A、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580MPa;屈服强度Rp 560MPa;延伸率A 15.5%;90℃反复弯曲  5次;
B、化学成分(%):C:标准≤0.15、实测0.066;Si:标准≤0.1、实测0.01;Mn:标准0.85~1.15、实测1.18;P:标准0.04~0.09、实测0.044;S:标准0.26~0.35、实测0.33;Pb:标准0.1~0.35、实测0.24。

我总共送了2家的材料进行了测试,上面的结果是其中一家的,另一家的测试结果还没有出来。

通过以上的化学成分分析,此材料供应商的化学成分分析Mn的含量是超标的?!

另外,想请教一下:抗拉强度Rm 、屈服强度Rp 、延伸率A 、90℃反复弯曲(即抗弯试验)的不同,对材料分别有些什么影响呢?

楼主: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另一家的材料检验结果也出来:
A、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665MPa;屈服强度Rp 640MPa;延伸率A 16.5%;90°反复弯曲 4次;
B、化学成分(%):C:标准≤0.15、实测0.089;Si:标准≤0.1、实测0.011;Mn:标准0.85~1.15、实测1.01;P:标准0.04~0.09、实测0.041;S:标准0.26~0.35、实测0.28;Pb:标准0.1~0.35、实测0.28。

想请教一下:抗拉强度Rm 、屈服强度Rp 、延伸率A 、90°反复弯曲(即抗弯性能)的不同,对材料分别有些什么影响呢?

网友:

简单一点来说,如果这些物理指标不达标的话,这些材料就不能用在重要的场合,如压力容器等。

楼主:

老马前辈,我目前不知道这些物理性能是否达标?而据咨询有色金属研究院所得到的答复是:在物理性能的参数问题上,没有标准可查,所以在检测报告书中的物理性能中只是将测试的数据提供了。 附件为此次出质量事故的零件图纸,出现断裂的现象就是在中间沟槽的Φ1.35±0.06此处。客户使用该产品(铆接轴)是用于铆接在机板上的,装配方法是使用铆接机铆接。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物理性能的参数标准可查呢?呆会等我找找相关资料,现在正忙,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您好!

不知您可有不锈钢棒料的国标(GB 1220--92),这里头除了化学成分之外,还有详细的物理性能的参数标准, 怎么可能说出没有标准可查这样外行的话.极之不负责任.

/ T- a2 M9 C n5 A6 c

标准里头还有做试验的国标方法,这点您要留意.不要让人家朦咯.

网友:

老马大哥说的很对,我有GB/T1220-92标准,附上你看看。

网友:

为什么*.tif文件附不上呢?

楼主:

本次检验的是JIS SUM24L(AISI 12L14),名称是“易切削结构钢”,在行业中俗称“易车铁”。检验中心所给出的检验依据是JIS G 4804-1983。

不知此牌号的材料相对应的中国材料牌号是什么?

网友:

再试试

楼主:

查阅了《袖珍世界钢号手册(第3版)》,在此书中的易切削结构钢的牌号标准是JIS G 4804-1999,且无物理力学性能的有关内容。

不过在此书中,关于中国标准的易切削结构钢是有力学性能的参考标准的。

网友:

JIS SUM24L(AISI 12L14),我没查到对应中国牌号,非常抱歉,帮不上你。
我想你公司原材料应该是进口的日本材料JIS SUM24L,那是应按JIS G 4804-1999《易切削碳素钢》要求对其进行检测。

网友:

请尝试压缩一下再传

楼主(2007-10-16):
“易切削结构钢”,中国钢号为Y15Pb的主要化学含量为:C 0.1~0.18;Si≤ 0.15;Mn 0.8~1.2;P 0.05~0.10;S 0.23~0.33;Pb 0.15~0.35;根据有关的“材料牌号对照表”,其对应的日本牌号为SUM24L的主要化学含量为:C ≤ 0.15;Si一般不做规定;Mn 0.85~1.15;P 0.04~0.09;S 0.26~0.35;Pb 0.10~0.35;
其对应的美国牌号为12L14的主要化学含量为:C ≤ 0.15;Si一般不做规定;Mn 0.85~1.15;P 0.04~0.09;S 0.26~0.35;Pb 0.10~0.35。

网友:
各位真是太有心了,感动!!~

楼主(2007-11-22):
出问题的材料进行了回火处理,结果比较理想:
未处理前: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665MPa;屈服强度Rp 640MPa;延伸率A 16.5%;90°反复弯曲开裂次数 4次;
回火处理后: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390MPa;屈服强度Rp 280MPa;延伸率A 42%;90°反复弯曲开裂次数 7-8次。

在库的1500kpcs产品经过了回火处理后,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避免了材料及产品的报废,挽回了一部分经济损失。

网友(2008-04-27):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学到了一此知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不错.顶下.

网友(2009-02-11):
爱莫能助啊。

网友(2010-06-01):
还是要多查手册啊,各位前辈手头的GB什么标准哪里买的?如果买金属/机械手册,哪间的权威点?

网友(2011-06-10):
谢谢  很不错  继续努力啊

网友:
这几天几乎天天都在打电话,打电话过去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打不通。很难联系得上!
而且检测项目的价格也不能讲价。

网友:
这几天几乎天天都在打电话,打电话过去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打不通。很难联系得上!
而且检测项目的价格也不能讲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