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工艺实例1(供初学者讨论,也欢迎高手指教)

楼主(2007-08-22):
材料:铝板

批量:200

设备:普车、仪表车、数控车、铣床、加工中心等

工艺一:1.铣床依次铣6面;

            2.钻床钻2-M6底孔,7.9钻头钻8H7孔——扩孔——铰孔至尺寸;

/ K+ i: T j' Q$ E

            3.铣床铣φ20半圆孔及1毫米偏心直线;

            4.铣φ20孔;

            5.攻牙机加工2-M6

9 y9 f i2 v. d

工艺二:有人说用仪表车车6面及φ20孔

欢迎讨论指教!

网友:

用加工中心就得了,如果量大

楼主:

呵呵,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啊——批量200。

网友:

1.        落料 35*34*20。
2.        加工四边至 34*33  铣床
3.        钻中间Ф20孔,精铣厚度至19.5     铣床
4.        钻Ф8孔底孔,饺孔。  钻床
5.        钻M6螺纹底孔,攻螺纹。  钻床
6.        精铣厚度至19,铣Ф20槽。  铣床/加工中心

网友:

例子挺好,工艺一已经挺好了。

楼主:

4楼钳工网友,你的工艺3和4要不要调换一下顺序?
否则,先钻了20的孔,铰孔的时候因为孔是破的,绞刀会有麻烦的。

另外,两个问题:
1.车床如何加工这个零件的外面6个平面??
2.研磨是如何做出锥度孔的?

网友:

车床做6面比较麻烦,工时多。

网友:

螺纹孔的间距不知钻床能否保证。

楼主:

楼上的兄弟对钻床了解的还不够,还要多下车间啊!
钻床本身什么也保证不了,保证螺纹孔的间距要靠钻模的,需要设计工装。
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但是如何精确定位还在思考。请大家看附件图片,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工件能够方便地从上面装进或取出,则上面的小工装与工件之间必须有小的间隙,但是如何定位工件和夹紧工件呢?

网友:

楼主:我的工序供你参考
1.铣床铣六个面(铣床)
2.以外形定位做钻夹具,钻铰直径8H7孔(钻铣床)
3.以直径8孔及一端平面定位,钻2-M6底孔。(钻床)
4.攻丝机攻2-M6螺纹(攻丝机)
5.在车床上装直径20铣刀,以一端面定位压紧2-M6螺纹孔铣直径20(普车),定做铣刀,一端卡盘夹紧铣刀柄,一端顶针顶住铣刀铣工件。

网友:

第五道工序你也可以直接在仪表车上完成。

楼主:

20的半圆孔及1毫米偏心没做。

网友:

200件,钻床配合,数显铣床就加工出来,加工中心大马拉小车

楼主:

铣床可以做出20的半圆孔及旁边的1毫米偏心直线吗?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铣床加附件可镗孔,螺纹孔距可以用坐标镗床加工,不过最好用钻模,

网友:

9楼的兄弟,你的设想挺好。我有个建议,供参考。先铣一个面,然后把两个丝孔的底孔精度提高,用一面两销的定位方式。至于夹紧,可以在加工两个丝孔的底孔的同时,把中间的大孔也加工出来,用压板夹紧。最后再攻丝。

网友:

你的小钻模可以以一对互相垂直的面做基准加工出四壁和两个孔

放工件时贴好两个垂直的壁,另两壁留出间隙,用螺钉压紧工件。

]# C/ K/ t0 d t4 ~

钻模的深度要小于工件。

网友:

好像少尺寸

网友:

如果能买到合适的棒料可以省铣四个面的工序,割料后只要铣两面就行。
此零件反正加工精度不高,用加工中心的话有现在夹具就很方便了。
只是量太少做夹具成本太高。
搞个简易夹具普通钻、铣床搞搞好了

楼主:

多谢17楼兄弟的建议!
但是,我从你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你有一些夹具定位的理论基础,但对普通设备还不怎么了解,可能平时做CNC多些是吧?这一点跟我很相似。其实,这个零件根本无需用销定位,工装相对复杂了。直接在铣床上用虎钳夹紧就可以了。我编工艺的时候,只需告诉铣床工人“铣6面”,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不需任何工装。螺纹孔的底孔和攻丝在钻床和攻丝机上完成,只需一个很简单的钻模就ok 了。

网友:

1、铣床加工6面,控制垂直度误差。
2、钻模做的到位,可以把2Φ8H7、2M6、Φ20粗加工都钻了。
3、Φ20  1mm偏心可将2个产品2端加2mm标准垫片,再用钻床粗精加工Φ20孔就可以了

小批量的产品尽量用通用设备工具,工装夹具单间实用,能通用的就通用。

网友:

用虎钳夹持一次只能铣1面,铣完还要翻来覆去的夹持,费时不说,还不能保证位置度.建议先用虎钳夹持铣一个定位面,然后用一块托板垫在下面,托板用卡盘夹紧铣其余5面,一次完成.

网友:

1、铣床铣外形;
2、划线,钻床加工Φ8H孔;
3、数控铣床加工M6螺纹底孔、中心大孔打眼以及圆弧插补加工Φ20圆弧;
4、钻床加工中心大孔、攻丝。

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M6螺纹孔距要求这么高?

网友:

10丝的公差做个简易钻模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回答楼上,  在20的轴向方向 用一铣刀直接插下去好了.

网友(2007-12-30):
我们公司的话。。。。
带锯床下好料,图纸工件一起给铣床工(普通铣床),告诉他螺纹孔点孔就行
呵呵。。。这种工件不用上车床吧,孔距0.1MM铣床点孔就能保证了,反正就200件,做钻模更麻烦
不过直径20的半圆最好钻床攻完牙再回铣床做,不然的话螺纹孔钻到最后会偏,孔口毛刺也不好处理。
给铣床工人计件0.85/件。一个人不到2个班就做完了

网友:
白桦林的螺纹孔点孔,第一次听说,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
27楼的有道理。下好料,直接就是铣床的活,就是2个班黑了点,多给点。

网友(2012-06-18):
一个加工中心 可以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