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量具怎么做?

楼主(2007-08-22):
两个圆柱,如何测量小圆柱与大圆柱的平面垂直?小圆内径18mm,公差在0.5以内.

楼主:

大圆柱外径80mm,内有一掏空的直径为18的圆柱,如何测D=18的圆柱与D=80的圆柱底面的垂直度.

网友:

1.三坐标测量
2.以内孔为基准测量端面跳动,注意测量跳动所在的圆的直径.用 测定的跳动 \ 孔的长度 \ 端面直径 这三个数值可以转化求得垂直度.在这里,我竟端面假设为一个绝对平面.
3.在垂直的方向测外圆/内孔的母线倾斜量.这个需要一定的手段.两个倾斜量的 均方根 就是.

楼主,其实,你问的什么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垂直度,可以是内孔对端面的;可以是外圆对端面的;可以是端面对内孔的;可以是端面对外圆的.

网友:

用PIN销可以插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