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内孔光洁度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07-08-22):
最近遇到一工件,内孔有一锥度,小头直径9mm,大头直径12.63mm,长度100mm,直径没有什么公差,但是光洁度为0.8,我们公司没有慢走丝,请问各位大虾有无好的加工方法?

" G$ x D- E) w v# e

车床是难加工的,因为孔太小了,又长。

不知道火花机可不可以?

3 c+ B+ D G4 {$ s5 D

数量比较多!

; m) v3 r t' w( ~5 E

材料是skd61   硬度hrc45

等待各位的答复!

谢了!

网友:

用无心磨行不?或者用行磨机(用成形磨头)

网友:

2楼不行.
采用铰,用成型的锥孔铰刀.

网友:

我支持3楼的方法

网友:

材料是skd61   硬度hrc45    你用绞刀?????????

楼主别听他的

如果是锥度孔没精度的话 用研磨吧~

如果有精度 有面粗度  就用线割

网友:

我还以为研磨只能加工外圆面或内圆柱面呢(研磨颗粒与工件表面磨啊擦啊的),原来还可以加工锥孔?原理是怎样的?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车--淬火--磨

网友:

用铰刀不行,光洁度达不到0.8。

楼主:

研磨还可以,就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

用超声波解决,不过价格高

网友:

    你的要求有点高。
   但是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我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那里有什么设备,可以根据你的设备来定你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设备是加工中心的话,我认为你可以用球头铣刀,用球头铣刀不管你要的是精度还是光洁度都是可以保证的。
   如果,你是普通设备,那就要看你是什么设备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我的邮件是zhangyifan122012@163.com.cn

网友:

不知道火花机可以不可以
用铜公可以吗?
我没有做过啊?
问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淬火--磨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我们以前干过汽车转向节上的锥孔,是用的成型铰刀.不过那是铸铁

网友:

请问12楼是做喷吸钻的吗?

网友:

如果有马扎克车床的话,内孔粗糙度可以稳定的达到Ra0.7之内,精度可以保证0.01mm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或者用慢走丝,找外协

车没戏,铰刀能不能铰动也不好说

 S) X* N

网友:

这个材料我不是很清楚,但要在硬度HRC45情况下,直接车加工整个锥度恐怕是不行的,如果是车床粗加工完了再热处理,然后再进行磨堆孔的工艺,由于锥孔大小端孔径都比较小,又很深,这对磨杆的刚性要求很高,即使是高速小孔磨,对操作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还有,LZ提到的直径方向公差不是很紧,但是表面粗糙度要求却要Ra 0.8 ,这可能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锥度的角度值,会有一个与标准锥度值的锥柄有一个面接触度的要求,这个要求会否定成型加工模具的可行性。
因为这个产品是有一定的量的,如果是用慢走丝,那得整多少机床啊。
综上所述,如果可以粗车→热处理→精加工,还是用高速小孔磨来精加工这个锥孔合适点,磨杆制造要求比较高,进给量小点,多修砂轮,一班因该还是可以干个百把跟出来的。

网友(2007-10-12):
探讨QQ162298737

1,最好用慢走丝。
2,  1),先用车床打孔;2)用电火花穿,留0.2余量。;3)用硬质合金绞刀绞到尺寸。4)研磨到要求光洁度;(附,不可钻孔后立即绞,孔太深;实际2方案比一方案成本要高。如多还是建议外协。)

网友:
QQ162298737

1。让加工中心用球头刀爬,是不可行的,孔太深。且达不到光洁度。孔不圆。

网友:
162298737

1,用电火花直接打离光洁度差太远;故最好绞一下再衍,

网友:
GUHRING 刚推出一款绞刀 最大硬度到HRC48,线速度25-60 M/MIN

网友:
虽然这是个老帖子   回复的人比较多  我今天从前到后仔细的再看了看  感觉甚多啊

就这么个零件难道有那么多加工办法吗?

有人提议用:车    我就不明白了,谁家的车能车到0.8? 你家的车能保证这么好的角度? 我再退一步,保证了锥度,热处理后的表面粗糙度怎么保证?   别告诉我用绞刀,SKD61是一种耐磨材料 就算是HRC 45  绞刀还是不行的。

说说磨:其实磨是一种办法,但是因为是内孔  无法保证孔的大小端直径  从而无法保证他的锥度 要求

再说说电火花: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不是你家的零件就不考虑费用?  你们计算过没有加工这么个孔需要多少时间没? 没有吧  我来告诉你  加工这么个如果是中间通孔需要1天时间(8小时) 需要2个粗电极 2个精加工电极   这么下去成本高的吓死人

说到底这个零件是很简单的:备料——热处理——线割——清洗
注:1)现在的线割面粗度完全能达到0.8,我想这个没人有争议吧。
    2)割好以后用专门的线割清洗剂吧表面的氧化层去掉就可以了
    3)加工这么个零件需要割一修三   时间需要3个小时(包括辅助装夹时间)

大家就别折腾、误人子弟啊......

网友:
感谢楼上这么认真地分析,这才是真正的回帖,让更多的人学到东西

难道就一定要线切割?那我用陶瓷刀具,用cbn刀具,成本可能会高,但绝对不用3小时。

网友: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用那么多设备!!!

你给我加工好了,1元一件量大从优,我干过比这难的多的零件。
开个玩笑,建议用研磨,一天100件没问题----只加工锥面。

网友:
我支持电火花,这个比较好!!可以保证质量!!只是效率可能有点低了。你得综合考虑一下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单件生产,用慢走丝吧,费什么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光饰机
换成极细颗粒
还有就是电镀,以前也有一次类似情况
后来镀镍,再用细纱纸抛一遍480以上

网友:
楼主用内孔磨床磨吧!。。

网友:
看看热闹,做了八年钣金,现在都不太懂机械加工了.

网友:
慢走丝多省事啊,一件东西。

网友:
用滚压刀具可以解决你现在光洁度的问题!

网友:
楼上有几位兄弟.请看清楚.楼主说他家没慢走丝线切割.
我认为优先方案应该是上磨床.如果工件外形不能在磨床上装夹,哪就用自家的火花机慢慢耗.不过最后最好研磨一下.

网友:
这个孔确实是个挑战啊,粗加工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硬质合金钻打底孔,再用高速钢铰刀进行粗铰,半精铰(带断屑槽).精加工的话有点麻烦,刀片式带导条的铰刀由于直径太小无法做出来(45HRC的硬度不是问题,只是寿命会偏短而已),整体硬质合金的铰刀表面光洁度是达不到Ra0.8的,一般Ra1.6以上还可以,不过受限于长径比,导致切削面积太大,震刀会很严重.用电加工的话表面光洁度是达不到的.恐怕只能上内圆磨了,用直径8mm左右的磨头,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长径比太大,只能慢慢的磨.至于滚压工具,受限于大的长径比,滚柱恐怕就很脆弱了.所以个人认为加工工艺是 钻-粗铰-半精铰-内圆磨 加工时间短和成本比较低

网友:
我的想法:
1.粗钻
2.热处理
3.先切割(快丝)
4.研磨,自己做研磨棒,材料选铸铁棒,研磨棒锥度小于工件锥度,以防研磨时自锁,用研磨膏研磨

网友:
我建议用机铰。和滚压

网友(2007-12-30):
可以用带滚压的镗铰刀亚

网友:
同意楼上滚压的办法,效果绝对好,效率绝对高

网友:
同意18楼的办法!分析的比较好,最终的办法是磨。

网友:
这么多可行的办法   好办法就在其中

同意18楼的方法  车-热处理-磨
用普通的M150就可以,0.8粗糙度不是很费事
关键的是砂轮接长轴的选用和制作(保证100长机床自带的接长轴估计不行)
从热处理和结构上都要避免应力集中

检测方法 可以考虑用同锥度锥棒涂色检查角度  配合深度检查尺寸

网友:
我认为粗精铰后再抛光或磨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工件,内孔有一锥度,小头直径9mm,大头直径12.63mm,长度100mm,直径没有什么公差,但是光洁度为0.8,我们公司没有慢走丝,请问各位大虾有无好的加工方法?
车床是难加工的,因为孔太小了,又长。
不知 ...

人家都说过了,数量比较大了,你们还争什么呢,还线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