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要加什么样的自锁机构?

楼主(2007-08-22):
为防止丝杠逆转,请问加的自锁机构是什么?我只是看到说要加自锁机构,可是不知道自锁机构是什么?

 Y$ Q

请大虾指教

网友:

小CC 你好

滚珠丝杠 一般由伺服(步进)电机驱动,在电机不转时电机会制动,防止滚珠丝杠转动。如滚珠丝杠垂直使用,要选择内置制动器的伺服电机,防止断电后 滚珠丝杠 反转。

网友:

可以考虑抱闸电机

网友:

一般有三种方式:1)选用合适的电机;2)丝杠轴端加装自锁器(现在也算是标准件了);3)垂直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加装配重,也比较简单可靠了。

网友(2007-10-09):
请问一下楼上的,轴端自锁器是什么东西,样本资料在那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
我们过去的使用方法是采用“我在飞”大侠说的

网友:
那也可以加个自锁机构啊,也就是接与伺服电机相反的电路,电机停时自锁开关通电,这样就防止丝杠逆转了。

网友(2010-04-26):
加的自锁机构是超越离合器吗?

网友(2010-08-13):
不知道添加离合器能不能做到,没有用过。

网友:
是的,轴端自锁器是什么?
还有,有一种电机,他自己带刹车的。这种刹车可以理解为轴端自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