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芙拉绳缆的知识及性能?---[求助]

楼主(2007-08-22):
有没有从事绳缆加工的,介绍一下凯芙拉绳缆的知识及性能,谢谢

网友:
Re: 有没有从事绳缆加工的

  凯芙拉-芳纶纤维在72年由美国杜邦公司(Du Pont Co.推向市场。凯芙拉(Kevlar)是这种纤维的注册商标名。它是一种定向有机纤维,是具有高度取向的芳香族聚苯甲酰胺。

  化工文献中详细叙述了凯芙拉-芳纶纤维的化学成分、制备和生产过程、物理化学性能等。

  杜邦公司已经推出7种Kevlar产品,型号为: Kevlar29,49,68,100,119,129,149。其中Kevlar100是彩色纤维。其余6种都是工业纤维。 K29是工业通用的,它是高弹性模量纤维,K68是中弹性模量纤维,K119是高伸长率纤维,K129是高韧性纤维,K149是超高弹性模量纤维。

  具体参数可以问美国杜邦公司

楼主:
Re: 有没有从事绳缆加工的

多谢了,有没用芙拉绳缆替代钢丝绳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知道有在大皮带机中代替钢绳芯的,我以前搞这东西的结构,主要用织物,你可以再查一下皮带的资料,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