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有机玻璃表面的划痕?---[请教]

楼主(2007-08-22):
大家好,我现在加工一匹防静电的有机玻璃板,但加工时表面有一些划痕,请问诸位如何去处这些划痕。拜托了

网友:

加工完后在打磨

网友:

有机玻璃的抛光 怎么做?

网友:

这个偶不大清楚,不过偶有时候小小的有机玻璃刮伤。用棉球粘点牙膏、差几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偶不大清楚,不过偶有时候小小的有机玻璃刮伤。用棉球粘点牙膏、差几次就好了

 i2 E+ {

这只能对小范围的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忙顶下!

网友(2007-09-29):
小巧门

可以用牙膏搞一下,起到研磨的作用,可以先试一下阿

网友:
我们直接用抛光机抛光,不过抛光带要选好。

网友(2008-03-04):
用牙膏搞一下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2008-10-20):
有专门的抛光膏,我们公司用的是日本产的。用牙膏应该也管点用。

网友:
N年前就想知道此事啦!那时我们给AODIA6做驾驶室内的LCD显示屏,紫色的。用保护膜包起来,客户投诉表面划伤,我们只有分拣出来,干掉NG的,重新做新的。冤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