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图纸中ST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22):
请教:在图纸中STK是什么意思?

新手提问:在图纸中STK是什么意思?请回复,谢谢。

网友:

要把图纸一起发上来,大家好参详,因为要结合图纸上的要素来分析嘛。

网友(2007-12-19):
请教高手

我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发现一国外图纸中标出的是STK ,就是在一尺寸后面直接加了个STK. ,比如轴的直径25就直接是25STK估计是个什么单词的缩写,因为图纸中很多缩写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