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楼主(2007-08-22):
请教:无心磨床在外部技术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工件圆度会变差.

楼主:
Re: 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砂轮刚刚用拉一半,砂轮为嘉宝50A60K的砂轮(工件硬度为HRC60度左右),是否是砂轮吃不下?造成的,砂轮继续修小圆度会变的更差!

楼主:
Re: 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那位大大知道 啊?

网友:
Re: 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我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楼主:

谁知道啊?那位知道

网友:
Re: Re: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磨床,是你在现场遇到的问题吗? 还是你听下面操作人员汇报的。
你提过很多同样的问题。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下你自己吧?让我们对你和你从事的工作有所了解,这样也方便别人为你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Re: Re:无心磨床砂轮变小工件圆度变差---[请教]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象你那样高硬度的工件(HRC~60),对砂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软刀砍骨头见过吗?
再者就是砂轮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容易粘结一层金属(硬壳)使砂轮变得很钝。
为什么工件的圆柱度会下降就不难理解了吧。
解决方法就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1.用金刚石勤修砂轮。
2.更换更高硬度(换牌号或选用其它品牌)的砂轮。

网友:

对于7楼的方法我有着不同的见解
1、无心磨床的砂轮选择有着一个原则,工件硬则砂轮软,工件软则砂轮硬;
2、工件圆度差有可能是砂轮直径变小,切削速度降低,这时常用的解决办法是砂轮修整频次加快;
3、检查切削液表面是否有没污,有时是因为工件表面太脏,切削过程污渍与切削液混合所致;
4、检查中心高是否有变化等等;

楼主(2007-09-23):

各位大大小弟的问题终于解决拉,是砂轮硬度过软造成的。现在换砂轮为氮化硼的解决拉圆度问题.

网友(2010-08-05):
各位大大小弟的问题终于解决拉,是砂轮硬度过软造成的。现在换砂轮为氮化硼的解决拉圆度问题.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CBN砂轮吗?无心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