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的螺距怎么计算?

楼主(2007-08-22):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我是新手,不要笑我哦~~~~~

网友:

25.4mm/每英寸的牙数

楼主:

那请问一般是怎样标注的呢  请教

网友:

英制的螺纹一般是用牙数来表示。

楼主:

我没见过  比如公制的 M30*1.5   请教一下 英制的是这样的?

网友:

好资料,正想找,谢谢楼主..

网友:

小龙网友您好!

公制螺纹的标注方式正如您所写的一样,如:M30×1.5 ,一般英制的螺纹只要标注其公称直径就可以啦,如1"、1/4"等,如果是圆柱管螺纹,则是G1"等等,详细的在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介绍的。

另外,关于标注中的符号,如这个“×”,最好使用正确的符号,不要使用一些不规范的,如*、X等等。

楼主:

那比如:3/4"-20   它的螺距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小龙网友您好!

3/4"应该是每英寸10牙,请看附件,算式亦有了。

楼主:

多谢了

楼主:

虽然还是不怎么明白 但还是谢谢你 看来我哈有好多东西要学呢!

网友(2008-03-24):
请问1 1/4“-14是英制螺纹它的内外径尺寸怎么算,在下先谢谢啦

网友:
比如说1/4-20UNC-2B  就是说 每英寸有20牙,精度是2级的

螺距是 25.4 / 20 =1.27 mm

网友(2008-10-06):
怎么算啊

怎么算啊  我也要分公式

网友(2010-11-02):
不好下了:'(

网友(2010-12-22):
回复 网友A:

FFFFFFSSSSSSSSSSSSSSSSSSSSSS顶起来

网友(2011-08-31):
等用,钱不够下不了

网友(2012-03-05):
我这有份图,只有一个R1/2的,它的螺距是多少呢
还有编程的大径,小径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