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机构调速和变频器调速比较---[讨论]

楼主(2007-08-22):
伺服机构可以测量并控制电机转速,比变频器精确,因为变频器实际上是不知道实际转速的,请大家讨论对于异步电机调速,伺服机构调速和变频器调速比较有什么优缺点?fficeffice" />

网友:

在工业自动化版块中,好象贴出过类似问题!
版主有回答。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我在飞”友曾谈过这个问题,主要是:控制精度和成本问题。
伺服机构调速----转速精度高-------定位精度高----成本也高
变频器调速----转速精度低------定位精度低----成本也低(能比伺服低50%还多)

如果不用于精确定位的话,只用于调速,采用变频器调速完全可以,
至于想随时控制“变频器实际转速”的问题,不算问题,加个闭环速度检测就可以了。

syw  070915---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