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能否分辩出材料的种类.如45#---[请教]

楼主(2007-08-22):
请问各位大虾一下,我们是否能从肉眼分辩出材料的种类.如45#.......

 z0 n

  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

凭肉眼看就能判断什么钢,那你一定是神仙,但是凭简单的技术手段还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工厂中常用的方法:1、在砂轮上磨,看产生的火花的形状判断。需要砂轮处的光线不能被太阳直射,光线越暗看的越清楚,刚开始练习时先找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各一块,边磨边观察火花的区别,看多了就可以熟能生巧比较准确了。2、找一块料在车床上车一刀,凭经验可感觉料的硬度、切屑颜色以及切屑的韧性等等可以辨别出常用的材料。3、将一小块钢料扔到坚硬的水泥地上,听材料发出的声音的高低响亮还是发闷,余音的长短,可以判断出是生铁、低碳钢还是发碳钢。如将以上几种方法综合试验,再辅助用锉刀试试硬度,一般会判断的比较准确。

网友A:

黄包车大师的经验真的老到,可是现在知道这些、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和经验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可能像老北京天桥的绝技一样失传了。

佩服!

网友:

经验真是老到。佩服!

网友:

       都没有这样想过  太厉害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们上学的时候,材料课其中就有专门讲到火花简单分辨材料的方法,而且书上有画典型材料的火花图形。老师还带着我们到车间作了实验,每人拿着低碳钢,高碳钢,白钢条等不同的材料磨一下,一下子就记住了。

网友:

如果表面不处理的话,可以分别出成分差别比较大的,比如分别45#和Q235,及铁的.单如果要你去用眼睛分辨45钢和40钢的区别,好象不怎么现实

网友:

依稀想起学校里也曾经讲过,可惜没有实际操作过

楼主:


网友:

铸铁跟钢肯定看得出来的。Q字钢跟合金钢可以看得出。高速钢跟硬质合金也应该看得出的。

网友(2007-10-11):
佩服!!都是老手!
偶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书上是有的 ,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

网友:
书上有介绍,只可惜没在实践中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包车大师的经验真的老到,可是现在知道这些、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和经验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可能像老北京天桥的绝技一样失传了。

佩服!

佩服! 还是黄包车师傅厉害!

网友:
老手...厉害~好好学学~

网友:
看火花的书上有,不过可惜没实际试过.

网友:
刚上班的那年工厂里的一个老师傅,教过我们,可是有些火花的形状差不多啊!

网友:
对于用火花鉴别方式,应该说准确性还是蛮高的,而且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用车床车一刀材料来判别材料,这种方法听说过,但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准确率估计只有50%左右。至于用材料扔在地上听声音的办法,我想除了能区分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钢和铸铁外,根本无法鉴别材料。

网友:
一般的工厂都有锯床 在距材料的时候你看据出来的碎屑以及完成一段切下来的时间 也可以判断是什么状况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猜到硬度、材料内部组织的加工的是否致密以及其他物理材料体现的特性!

网友:
当前不管通过什么方式粗略地估料已不可取了,要相信科学,不能马虎。

网友:
看切屑和敲工件发出的声音,如刨床加工,生铁切屑差不多粉末,球铁有一点卷,熟铁比球铁更卷。

网友:
补充大家所讲的:一般经验,铸铁与熟铁之间,用手指在铸铁上反复抹几下会发现手指变黑,原因有游离碳在你手上,而熟铁一边手指一般不会发黑,不锈钢要比一般碳钢乌亮,但没有表面度铬钢来的光亮.在没用经过热处理情况下一把锉刀可以大致分辨出含碳量的高低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师

网友:
都是大师级的呀

网友:
为什么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种做法呢?

网友:
黄同学真是大师级人才。佩服啊佩服

网友(2007-11-28):
高手呀,佩服!佩服!

网友:
真是长见识,又学了一招

网友:
没有学过,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太强了,仪器公司和相关行业要关门了

网友:
其实这些是经验啊啊,自己动手少的肯定就是学不到了,你到老的国营工厂里去看老师傅,他们能判别出个八九不离十的!!!

网友:
是不能用肉眼知道的,要借一些工具和方法的,如磨,锯,听,车。。。。。去问一下钳工或钣金师傅吧。

网友:
长了见识,以前学过的知识又重新复习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学校里也曾经讲过.

网友:
在显微镜下的晶像组织是能够用肉眼看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