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光机装配后检验机床精度,主轴轮表差2道多---[请教]

楼主(2007-08-22):
我想这里应该有搞机床的吧,想请问个装配的问题,是这样的:

立加光机装配后检验机床精度,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精度都合,5个微米以下,但是主轴轮表却差2道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检查的是带轮还是其他?

楼主:

主电机和主轴是直联的,是不是主轴自身的问题呢?来的人好少啊!

网友:

能画个示意图吗,还有,主轴轮表是什么意思。是主轴打表的跳动吗?(各地有时叫法不同。比方:标准棒。我们叫芯棒,有些地方叫芯轴。)请详细一点。

楼主:

轮表,将表座吸在主轴端部,用表转圈来打找正后的方规!是一种综合检验机床的精度的方法!分为横向和纵向,可以检测立柱与X、Y轴的垂直度!!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主轴本身与Z轴导轨的平行度不好

楼主:

主轴安装时同轴度在5个微米以下,没有问题,我想是不是主轴本身端面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看法!

网友(2008-02-22):
可用铲刮主轴箱上的主轴安装面来修正!

网友(2009-07-12):
你可以用水平仪,在工作台上看一下,工作台的台面平坦度!
看看工作台是否变形或扭曲!

网友:
你这个是主轴中心线和那个移动轴的垂直度,你测量的距离有多长?

网友(2009-10-05):
明白了 是主轴轴线对工作台面的垂直度

网友(2019-08-28):
在水平修正情况下,画圆有问题,一,工作台与主轴箱精度相加总和。主轴检棒精度是主轴箱和立柱精度总和

网友(2019-12-11):
测量主轴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