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8对应中国的螺纹是什么型号?---请教

楼主(2007-08-23):
看过各位大师说PT是日本55度,1:16锥度的螺纹,对应中国是ZG系列。但是我查看手册,觉得PT1/8对应中国的Rc1/8系列。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
Re: PT1/8对应中国的螺纹是什么型号?

楼主可是说的这两种螺纹对比?

网友(2007-11-17):
Rc是一般密封圆锥内螺纹的标志,也就是现行标准55°密封管螺纹中内螺纹的标志,而在以前旧的机械制图标准中叫ZG,所以这其实指的是同一种螺纹。

网友:
我们这里PT的丝锥析牙,检具都买的到的,所以具体和我国哪个对应我就不懂了,抱歉

网友(2007-12-29):
PT是对应R或Rc,PT是JIS 旧标准中的符号。

网友(2009-01-09):
PT和BSPT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