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草绘时,如何平移一条线,同时保留原来的线---请教

楼主(2007-08-23):
pro-e草绘时,如何平移一条线,同时保留原来的线(类似于CAD里的平移功能)?

另外一个问题:压铸的零件都有拔模斜度,比如15°。那么,我们在用pro-e绘制这个零件的时候,如何绘制出这个零件呢?

网友(2010-12-02):
有平移,不过很麻烦,拔模可以直接点拔模工具按扭。

网友:
这是复制功能吧!?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1-01-05):
没必要非得这么做吧,再画一条线,然后加约束就可以了

网友:
pro-e草绘不是有偏置命令吗

网友:
是呀!我一般都是直接重新画一条直线,而后,再去约束尺寸;至于那个拔模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拔模工具设计。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的 但是我知道我用的5.0的 里面有偏移命令
在你使用边的命令一起,第二个问题吗 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