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因材料原因导致断裂的物理性能是哪些?

楼主(2007-08-23):
现公司出现使用了新供应商提供材料所生产的产品易发生断裂的现象,材料牌号是SUM24L。而在使用原有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材料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 s X c

因此,想知道引起材料易发生断裂的物理性能是哪些?

目前正在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可检测的物理性能项目有:抗拉强度、延伸率、屈服强度、硬度、抗弯强度、压溃试验、剥离强度、断面收缩率、粗糙度等。不知道哪些才是适合的。

各位前辈,能否给予指点?

网友:

常用的力学性能有:强度、硬度、塑性、韧性。
断裂的问题 必须得检测抗拉强度、延伸率、屈服强度、抗弯强度
         当然还可检测它的硬度和压溃试验

楼主:

客户使用该产品(铆接轴)是用于铆接在机板上的。装配方法是使用铆接机铆接,是否和压溃试验更有关系?

网友:

做一下金相分析和材料的化学成分分析更有说服力。

网友:

如是新、老供应商的材料做同一种零件,新供应商提供材料所生产的产品易发生断裂的现象,那么是新供应商提供材料的问题,可以二种材料做下分析,来确定优劣,
如是不同零件出现这种问题就没可比性了,有可能是设计、工艺、制造的问题了
我认为断裂首先考虑的是屈服强度、断面收缩率,塑性好的材料不易断裂.

网友:

做一下材料的成分分析,和前一供应商的对比看看。

网友:

黄包车老师说的对.一般要对所断裂的材料进行金相分析,然后接合化学成分再判断断裂的原因.

楼主:

已经送往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进行材料的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检测了
物理性能检测内容有:抗拉强度、延伸率、屈服强度、抗弯强度。

7个工作日后才能有检测结果的报告。

网友:

含Mn量及一些材料中的杂质,最好做一下成分分析

网友:

很有可能是si含量

楼主:

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也只是将材料的化学成分含量分析出来,并说明是属于此牌号的材料。而引起材料断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材料的物理性能(或力学性能)所影响。

不知以上见解正确否?

楼主:

我总共送了2家的材料进行了测试。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检验结果:
A、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580MPa;屈服强度Rp 560MPa;延伸率A 15.5%;90℃反复弯曲 5次;
B、化学成分(%):C:标准≤0.15、实测0.066;Si:标准≤0.1、实测0.01;Mn:标准0.85~1.15、实测1.18;P:标准0.04~0.09、实测0.044;S:标准0.26~0.35、实测0.33;Pb:标准0.1~0.35、实测0.24。

通过以上的化学成分分析,此材料供应商的化学成分分析Mn的含量是超标的?!

另一家的材料检验结果:
A、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665MPa;屈服强度Rp 640MPa;延伸率A 16.5%;90°反复弯曲 4次;
B、化学成分(%):C:标准≤0.15、实测0.089;Si:标准≤0.1、实测0.011;Mn:标准0.85~1.15、实测1.01;P:标准0.04~0.09、实测0.041;S:标准0.26~0.35、实测0.28;Pb:标准0.1~0.35、实测0.28。

楼主:

查看有关的机械资料,关于与本次有关的各项物理性能的解释如下:
1)屈服强度
  有的金属材料的屈服点极不明显,在测量上有困难,因此为了衡量材料的屈服特性,规定产生永久残余塑性变形等于一定值(一般为原长度的0.2%)时的应力,称为条件屈服强度或简称屈服强度σ0.2 。
2)抗拉强度(σb)
  材料在拉伸过程中,从开始到发生断裂时所达到的最大应力值。它表示钢材抵抗断裂的能力大小。与抗拉强度相应的还有抗压强度、抗弯强度等。
  设Pb为材料被拉断前达到的最大拉力,Fo为试样截面面积,则抗拉强度σb= Pb/Fo (MPa)。
3)抗压强度(σlc)
  材料试样受压力时,在压坏前所承受的最大应力。
4)抗弯强度(σcb) :
  材料试样受弯曲力时,在破坏前所承受的最大应力。
5)伸长率(δs)
  材料在拉断后,其塑性伸长的长度与原试样长度的百分比叫伸长率或延伸率。

楼主:

等待技术支持!

网友:

个人觉得估计和抗弯和延伸率指标有直接关系.

网友:

作金相分析,测晶粒度和夹杂物,特别是氧化物
夹杂物一般是裂纹产生的起源,晶粒度大小影响裂纹的扩展速度
有条件的话上电镜做断裂试样的断口分析

楼主:

根据楼上前辈的分析,我想应该也是材料在煅炼过程中对于夹杂物的没有控制好。
金相分析是通过什么仪器进行分析的呢?

网友:

用光学显微镜就可以作金相分析,观察夹杂物
用能谱分析仪分析夹杂物的成分
找个有冶金材料专业的学校或者钢研所,他们应该知道做什么试验,怎么做

楼主:

如对不良产品进行热处理,能否改变应力?

因为涉及的产品数量太大(约1500k)!!需要考虑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些不良产品。

网友(2007-10-13):
除氢

考虑电镀时除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7-11-22):
出问题的材料进行了回火处理,结果比较理想:
未处理前: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665MPa;屈服强度Rp 640MPa;延伸率A 16.5%;90°反复弯曲开裂次数 4次;
回火处理后:物理性能:抗拉强度Rm 390MPa;屈服强度Rp 280MPa;延伸率A 42%;90°反复弯曲开裂次数 7-8次。

在库的1500kpcs产品经过了回火处理后,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避免了材料及产品的报废,挽回了一部分经济损失。

网友(2008-07-08):
断裂性能应该属于材料的韧性,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有5个,分别为抗拉强度、延伸率、屈服强度、断面收缩率、冲击性能;其中又可以归纳为强度指标(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塑性指标(延伸率、断面收缩率)、韧性指标(冲击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