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请教

楼主(2007-08-23):
折弯机下模模口宽度如何选啊

网友:

由板后  及 折弯弧度  决定

网友:

还有R角

网友:

二楼说的很正确,在我单位使用折弯机的经验来看,有时候设计弯折半径不能用理论的下模槽口来加工,往往随着板厚的增加,R值和槽口宽度都会随着增加

网友:

折弯机模具下模V槽宽是板料的6~8倍。至于其它的一些R角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

折弯机模具下模V槽宽是板料的6~8倍说得很对

网友:

友好的人说得很对

网友:

请教一下,V槽宽是槽口宽吗?

网友:

定做20宽的下模上下两槽分别是12,16开口,非常实用3.0以下都能用

网友:

呵呵,,一般是板厚的8倍左右考虑到镜面材料没有折弯痕迹的时候,可以贴胶带,关于R角的话看看有没有直线,R角的大小,有没有直线长,一般R角的我用12倍的下模,但是没有直线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下模的最短折弯尺寸,还有R角制作做成中会不会出现碰到模具

网友(2007-11-10):
通常板厚t<3mm时,下模开口v=(6--8)×t
        板厚t>3mm时,下模开口v=(8--12)×t
当然还要根据R角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选择。

网友:
折弯机上有标注,需要时候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经验

一般选用8-12倍。

网友:
嗯嗯
我們公司的摺彎機台根11樓大大說的一樣耶

网友:
哈哈,,,以上各位樓主功力還需加強,1比6或1比8,的配置方法都未能說明正確的差異,,所為在1比6配置,一般比較適用於電子精密鈑金,1比8配置一般較適用於機械鈑金,另外在考慮折痕的問題,可由1比8或1比10,做折彎加工,在做展開時必須將系數縮小.

网友:
不好意思,得罪各位業界(賢拜)

网友(2008-01-09):
回复一楼

0.3MM---3MM用6---8V的下槽   3MM以上用8--10V的下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折弯下模取6-8V,特殊情况下4V也行,只是折弯系数要加大。

网友:
机床上一般都附带折弯压力表,可以根据表格确定,另外压力和槽宽是有关系的,根据这个就可以计算出需要的槽,书上都有的,这种问题问老师傅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通常是6-8倍板厚,具体情况以机床压力表为准。

网友(2008-02-27):
我感觉还应该考虑加工的工件.如有翻边什么的应该根据情况,不一定就死套公式.加工经验很重要.

网友:
材料厚度的4.5倍。

网友:
看各位的讲解真是大长见识.

网友:
下口宽度应该和材料厚度及弯角的R角有关(个人是这样想的),具体是多少?
那位大侠能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2010-02-04):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设计弯折半径不能用理论的下模槽口来加工,往往随着板厚的增加,R值和槽口宽度都会随着增加
你那里买来的理论书。不是一般的垃圾,我看过一本超业余的书中提了下,都说跟板厚,屈服强度等有管。

网友:
唉,有没有正解……

网友:
8倍的槽口

网友(2014-05-29):
一般按板厚6-8倍选

网友:
学习中,这个帖子帮助不小

网友:
1:8的比例,一毫米厚的板材,开8毫米的槽。www.blskjc.cn。我们专业生产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