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号的刀片适合车削不锈钢(1Cr17,0Cr18Ni9)?---[请教]

楼主(2007-08-23):
请教:

    被加工工件为锥接管,前锥接管,其材料分别为  1Cr17,0Cr18Ni9,加工设备:数控车床。现如何选用刀片?

谢谢回复!

网友:

新来的卷卷网友您好,欢迎您!
您的问题这里有,请到这看看:http://bbs.cmiw.cn/forums/108473/ShowPost.aspx

网友:

老马

选用合适的刀片,那切削液如何选

304材料用什么切削液,推荐一个

网友:

从材料上看比较粘刀可以用大前角的黄色涂层刀片  最好是KC730材料

网友:

含钨钴的

网友:

???????????

网友:

304材料冷却液可以用乳化液,我公司都是这样用的。如果是攻丝的话,可以用醋做冷却液

网友:

可以用YN类

网友:

用 ISO  合金材料里面的P类 加工是最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用M类的,

网友(2007-11-26):
应该是M类的,我用过国产的株洲钻石的YBG202还可以

网友(2008-05-31):
不锈钢加工用M20的最好,一般不用涂层刀片。而且要大前角,在保证刀具强度的前提下用大后角,注意刃口的倒刃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钨钴类的可用,但是不太适合数控车用,普通车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如果考虑成本,就用国内常见的YG8就可以搞定

网友:
是的,YG8完全可以搞定!合理的进给量和切削速度!

网友(2009-09-05):
应该用各个厂家的适合加工M类的刀片材质。不锈钢的加工特点基本就是比较粘,不容易断屑,所以槽型有讲究,都设计成容易断屑的槽型,同时基本是采用物理涂层的刀片,刀片一般而言相对比较锋利。

网友:
1Cr17 不含Ni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俗称不锈铁 ISO 标准里面的P5,6类钢 适用刀片 KENNA KCP25,30材质
0Cr18Ni9 属于奥氏体不锈钢 是M材料 适用刀片 KENNA KC9225 KCM25

网友:
用P20或者MG12的,我是专门买数控刀具的,有需求请联系。魏:15821069615。

网友(2010-01-22):
楼主,麻烦您把我回复的帖子都删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