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以前用SKF的6318,现用SKF6318/C3---请教

楼主(2007-08-23):
<>请问一下,C3/C0都有什么区别啊!
<>我有一台6KV,450KW,2987转的三相异步电机,以前用的是SKF的6318,现在用的是SKF6318/C3,请问有影响不?

网友:

滚珠跟轴承外壳间隙要大 C3>C0

网友(2008-05-24):
轴承能否正常工作,轴承游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参数,它直接影响到轴承的负荷分布、磨擦、温升、使用寿命等。

CN为普通游隙,又被表示为C0,一般在型号后面会省略,不标注!

游隙的间隙较大的优点正如三楼所述,但是好像LZ所说的转速并不是很高啊???

(不是所有的轴承都要求最小的工作游隙C2,您必须根据条件选用合适的游隙。国标4604-93中,滚动轴承径向游隙共分五组-2组(C2)、0组(C0)、3组(C3)、4组(C4)、5组(C5),游隙值依次由小到大,其中0组为标准游隙(CN)。

基本径向游隙组适用于一般的运转条件、常规温度及常用的过盈配合;
在高温、高速、低噪声、低磨擦等特殊条件下工作的轴承则宜选用大的径向游隙
对精密主轴、机床主轴用轴承等宜选用较小的径向游隙
对于滚子轴承可保持少量的工作游隙。另外,对于分离型的轴承则无所谓游隙;
最后,轴承装机后的工作游隙,要比安装前的原始游隙小,因为轴承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旋转,还有轴承配合和负荷所产生的弹性变形量。)

轴承游隙过小时极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发热,如果转速再快就有可能出现烧蓝现象.
如果长时间在高温高速下运转就可能出现抱死现象,有可能造成轴承配套轴或壳体轴承位的拉伤损坏.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原因?比如工作环境等,请LZ详细说明

SORRY,没有注意到这帖沉的够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