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溢流阀(1DT)动作频繁,经常出现故障---[图,请教]

楼主(2007-08-24):
我这里有个液压系统(见附图),保压过程中,因系统泄漏,电磁溢流阀(1DT)动作频繁,经常出现故障,造成系统工作失常。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

楼主:

我打算将图中的电磁溢流阀改为比例溢流阀,能不能解决?
请社区的高手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

关键还是解决你的系统泄漏,否则治标不治本,比例阀坏掉的成本更高.

网友:

见附图。涂红的两路在泄漏。换掉3DT阀;堵住插装盖板的泄漏口。再查查油缸、其他换向阀、泵出口单向阀是否内泄。

网友:

用比例溢流阀可行,
用电磁溢流阀应用24V电磁铁可以有效减少故障

楼主:

金枫液压大侠:
    感谢你的指导!我补充说明一下:原帖中的“系统泄漏”描述不太准确,该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其负载也是变化的,是需要补压的(真正的泄漏倒不是问题)。

----------------------------------------------------------------------------------------------------------

我是大卫大侠:
    感谢你细心指导。你很厉害!原图中3DT中单向阀方向反了,我重新改过来了。谢谢!

----------------------------------------------------------------------------------------------------------

液压兔子大侠:

    我目前的电磁溢流阀用的就是24V电磁铁。

楼主:

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增加蓄能器,减少启动的次数.

楼主:

金枫液压大侠: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这是个办法,我将认真参考一下。

网友:

如履薄冰 你好

1   请问你系统工作压力是多少?如油泵压力还有余量,在泵2出口增加单向阀,储能器,减压阀。使储能器存入较高压力的油通过减压阀逐渐释放。
2   1DT可否压差控制(例20MPa断电,19MPa给电),可减少动作次数。

网友:

保压过程中如果电磁溢流阀(1DT)动作频繁,检查一下控制(1DT)阀电气是否有问题。这是一种采用辅助泵保压回路,液压系统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各位大虾
我不明白3DT阀中的单向阀起什么作用啊
会不会画反了啊
这个3DT阀可以去掉吗?

网友:

3DT阀是画反了,它是慢关,去掉就剩快关没有慢速下降,下降速度太快
将系统加一个蓄能器,电磁溢流阀(1DT)换成普通溢流阀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参与本帖!
当前各位提出的办法:
1.增加蓄能器(在2DT后加上即可,考虑蓄能器的容量)
2.1DT采用压差控制
上述意见很好!

我还考虑:
1.增加一台小流量的泵单独给插装阀先导控制盖供油,系统工作过程泵不停
2.补压时用压力传感器控制泵2变频,溢流阀改为普通
3.或者补压时采用比例溢流阀(大家好象不太赞成)

上述方案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哦!忘了。兔子兄:

 该系统工作压力为21MPa

网友:

插装阀控制盖板的泄漏油路毫无意义,直接堵上。

( }& ^ T

溢流阀选用力士乐的产品,肯定不会出现因为频繁动作而损坏的现象。

楼主:

谢谢大卫兄:
      你的“插装阀控制盖板的泄漏油路直接堵上”建议,我决定采纳!

      看来“增加一台小流量的泵单独给插装阀先导控制盖供油,系统工作过程泵不停”没有必要,是这样吗?

     另外,先前用的电磁溢流阀就是力士乐产品,恰恰出了问题。

网友:

我对力士乐的产品还是很信任的。建议你检查下油液的清洁度吧,并在俩泵出口加装20微米的过滤器,毕竟吸油滤芯的精度是用目数计量的。

没有蓄能器是很难做到长时间保压的,除非有保压泵。

网友:

从图上看是个定量泵+溢流阀结构。系统压力210公斤用这种形式,设计人不知怎么想的。

把泵改成恒压变量泵吧,保压时一直开着,从液压角度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非常赞同我是大卫 大侠的意见。

去掉溢流阀,将油泵改为恒压变量泵。

网友:

讨教一下。
1)油缸在高压下行程多少,为何保压时负载有变化。
2)已经用了双泵,可否告知每台泵的流量和使用压力。
3)保压时允许压差有多少。

楼主:

回复:
1.负载变化是因为被压紧物(非不可压缩物体)在压紧过程中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因此压力有变化
2.泵1为齿轮泵16MPa  46L/Min,泵2为柱塞泵31.5MPa  5L/Min
3.保压时允许压差1MPa

网友: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其负载也是变化的,电磁阀才频繁动作,
电磁阀设定为额定压力,另加一直动溢流阀,设定压力小1-2Mpa,这样油泵持续供油,直动溢流阀持续溢流。
或者加个延时,电磁阀溢流后延时才加压。

楼主:

大卫、我在飞两位:

     请教:改用恒压变量泵肯定不用考虑泵卸荷的问题,对否?

网友:

 如履薄冰 你好

恒压变量泵在达到设定压力时输出流量为零,所以不用考虑泵卸荷的问题。

网友:

泵卸荷是为防止高压溢流下发热,改用恒压变量泵,溢流阀作安全阀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齿轮泵,如果齿轮泵一直运行,还是会发热。

----顺便问一下,你的齿轮泵真能打到160公斤?

楼主:

谢谢大卫、我在飞两位:
    回复如下:
      1.改用恒压变量泵,原溢流阀保留作安全阀用。这个可行。
    2.齿轮泵在保压时是不工作的。22楼中齿轮泵额定压力有误:应该为2.5MPa。谢谢指正。

还有一个新情况出现,讨教一下:

    补压时出现过冲现象(系统工作也不希望过冲),压力超高了。应怎么对付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1.负载变化是因为被压紧物(非不可压缩物体)在压紧过程中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因此压力有变化
2.泵1为齿轮泵16MPa 46L/Min,泵2为柱塞泵31.5MPa 5L/Min
3.保压时允许压差1MPa

1)两个泵一共流量为51L/ min,用插装阀似乎不必,一个普通的通径为6或10电磁换向阀已经足够。

2 )工作压力21MPa,似也不必用柱塞阀,有高压叶片泵和齿轮泵可供选择。

以上两点建议的理由为:元件容易取得,价格低和系统处理方便。

3)用恒压变量泵当然好,不过在保压时允许压差1MPa情况下,也可在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停泵,用贮能器补偿,并用数控压力控制器在贮能器能量耗尽时,开高压泵补液。

05和06年制作的类似压机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该设备的图片上月曾在[机械设计]板块贴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的齿轮泵真能打到160公斤?

齿轮泵工作压力16MPa很平常。合肥长源的齿轮泵使用压力为20MPa的很普通。

有几种规格可以短时间在25MPa使用。曾经用在一台检测压力24.5MPa的油缸检测机上,效果不错。

长源的泵,由于齿数少,噪音大一些。不过小流量,如6ml/r和更小流量的,噪音很小。

楼主:

谢谢害怕伏枥大侠:

    目前系统用了插装阀,姑且这么用着。原系统控制的方式是泵2不停,频繁开启电磁溢流阀,当然啦,这是问题所在,我们正讨论着。
    另有几点需要讨教:
1.改用恒压变量泵,其油压反馈应该接在单向阀以后,对否?
2.改用恒压变量泵+蓄能器,还需要再用压力控制器控制其开停吗?泵不停,可行否?
3.补压时出现过冲现象,压力超高了。应怎么对付才好?
4.如果希望将压差由1MPa精确到0.5MPa,并不允许超压,上述方式还可行否?
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好,从你的回路图看,系统要长期保压的话,决对不可以仅依靠换向阀的不通口来实现,因为凡是换向阀一般都是滑阀,要保证阀芯能在阀体中顺利运动,则阀芯和阀体间就一定有间隙,有间隙就要产生内泄,当需要保压时,这些内泄就会慢慢使系统压力降低,故不能实现保压。针对楼主的要求,必需采用液控单向阀组成保压回路才可以完美解决长时间保压问题。不需要比例阀,也不需要蓄能器。如果楼主还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上图。

楼主:

请水晶帘大侠上图明示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水晶帘兄,你看我的图上是靠换向阀不通口保压的吗?

网友:

看来只有加蓄能器啦

网友:

你好,您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我不是很清楚实际液压系统在工作时的动作要求.我仅从您给出的回路图中看,推测您所说的保压是要对二只液压缸进行长时保压,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此回路图则有问题,那就是受5DT控制的二位阀将会产生内泄从而使保压失败.因此需要采用液控单向阀对液压缸进行保压.如不清楚,请告诉液压缸工作时是缸体固定还是活塞杆固定.然后我再出个采用液控单向阀的保压回路.给大家参考.我想大家集思广议一定能解决您所提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对工况有补充说明:“负载变化是因为被压紧物(非不可压缩物体)在压紧过程中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因此压力有变化 ”。并非单纯保压问题,使用液控单向阀不合适。

网友:

从讨论至今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是:1)这套装置已经制造并使用。2)楼主希望以最方便的方法进行改进。
建议增添一个贮能器并加装一个数字压力仪,高压泵开停的方法,可以不更动现有所有装置。
在需要保压较长时间情况下,停泵不但是一种控制方法,也可以有效节能。
上述方法,仪表反映不出过冲,压差可以控制在0.4MPa内。

网友:

恕我粗心没留意楼主的工况补充说明。如是负载变化,则是需要贮能器。但是5DT控制的二位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泄漏的。可否改为由二位阀来控制液控单向阀的开启与关闭以此杜绝此处的内泄。

楼主:

谢谢害怕伏枥大侠:
如您所言:1)这套装置已经制造并使用。2)希望以最方便的方法进行改进。
1.关于工况,我再补充说明一下:由于负载变化是因为被压紧物(非不可压缩物体)在压紧过程中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特别是化学变化使被压紧物膨胀造成系统压力升高。
2.因此大侠所言“上述方法,仪表反映不出过冲,压差可以控制在0.4MPa内”,实际上系统压力会升高的,既然是上下限控制所以应考虑泄压。
3.我希望的改进,不光是最简便,增加点投入也可以的。

在上面的帖子中我有几点想法,请不吝赐教:
1.改用恒压变量泵,其油压反馈应该接在单向阀以后,对否?
2.改用恒压变量泵+蓄能器,还需要再用压力控制器控制其开停吗?泵不停,可行否?
3.补压时出现过冲现象,压力超高了。应怎么对付才好?
4.如果希望将压差由1MPa精确到0.5MPa,并不允许超压,上述方式还可行否?
谢谢!

网友:

恒压变量泵+蓄能器就能解决你的大部分问题,蓄能器选大点

楼主:

兔子兄:

   上面的几个问号,能否一一作答?

网友:

1.改用恒压变量泵,其油压反馈应该接在单向阀以后,对否? 不需要
2.改用恒压变量泵+蓄能器,还需要再用压力控制器控制其开停吗?泵不停,可行否? 不需要,恒压变量泵是自动调节流量,不工作时泵只输出很少的油维持压力
3.补压时出现过冲现象,压力超高了。应怎么对付才好? 恒压变量泵+蓄能器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4.如果希望将压差由1MPa精确到0.5MPa,并不允许超压,上述方式还可行否? 恒压变量泵+蓄能器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兔子兄给予解答,希望我们今后加强交流与合作。

网友:

个人觉得换恒压变量泵和加蓄能器二选其一就可以了。
另外,盖板上的口不要堵,那是个D型半桥。

楼主:

目前,我已与各方商量:准备换用恒压变量泵。
以观其效。

网友:

你的油缸是否串油呀。

楼主:

单作用柱塞式油缸,如果串油能迅速发现的。

网友(2009-03-10):
回复 网友C:

请大家帮着看看,3DT的作用是使插装阀快开还是慢开?快开就是3DT使缸快速下降。
也许我说错了,请大家讨论。

网友:
在溢流阀和1TD之间的管路加一个固定节流器。
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看过图纸了,不知道红颜色化的是什么啊

网友(2012-06-10):
我现在这个液压系统也是这样的问题,目前因为压力波动较大,造成电磁溢流阀频繁动作、发烫;压力不稳。
还有是电磁溢流阀无法加压的情况,液压系统也是定量泵加溢流阀,系统共有4个蓄能器。

游客

网友:
可以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D:
在阀旁边加一个小的蓄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阀旁边加一个小的蓄能器!

成永大侠您好!
目前在阀旁边加一个小蓄能器,这个蓄能器是否是起稳压及保护液压表的作用?
另我直接在回油管路上加调速阀可不可以?

游客

网友:
不可以加!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加了也没多大作用!3DT阀是图纸错了还是设计错了?小蓄能器建议加在3DT后面!查一下4DT有没有泄露!插装阀为什么有一个阻尼泄露空?应该加一个安全阀!这个油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