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到底怎么计算工作罗纹的圈数?

楼主(2007-08-24):
螺纹连接,到底怎么计算工作罗纹的圈数?

轴向载荷F

螺纹大径d

螺纹小径d1

螺距P

螺纹根部宽度b

网友:

这些手册上都有啊?!

网友:

对于普通螺纹M10-M64,螺纹圈数不超过25圈的工作圈数按接触圈数减去头尾各1.5圈即为有效工作圈数,小于64的螺纹有效工作圈数超过25圈,连接强度随有效工作圈数的增加变化不大。

网友A:

提供一个计算方法:螺纹有效圈数=轴向载荷F(N)∏X[螺纹外径的平方(m)-螺纹底径的平方(m)]÷4q(N)
q为螺纹许允接触面压力(见表)
一般没去计算,第一牙受力最大,前8牙受主要力。

网友:

我的记得上学的时候课本上写绝大部分的力都是前10圈螺纹承受的,第一圈的在一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记得上学的时候课本上写绝大部分的力都是前10圈螺纹承受的,第一圈的在一半以上...

支持!!

网友(2009-09-09):
面试题好像有一道是这样的?
60°普通螺纹锁紧连接的有效螺纹圈数为?
该怎么计算

网友:
听高工讲过,从端面开始去掉前半牙开始算第一牙约50%,第二牙约25%,第三牙约12.5%,第四牙约6%,以此类推。也就是前4牙承载了近88%的载荷。

网友(2011-04-18):
这个争议太大,有没有论证呢?
感觉有效圈数不够严谨的说法,是指拧入 的圈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老贴子又顶出来了,已经OK了!

网友(2011-08-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老贴子又顶出来了,已经OK了!

已经OK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答案是啥?我没看懂啊,呵呵呵

网友:
为了能够下载,赚取威望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计算,平时都按手册公式计算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的,高手们继续

网友:
1.5d,这样就足够了,

网友(2011-12-30):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 不懂

网友(2012-07-11):
很好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计算方法:螺纹有效圈数=轴向载荷F(N)∏X[螺纹外径的平方(m)-螺纹底径的平方(m)]÷4q(N)
q ...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3-12-15):
Z=(0.8~1.2)D/T

网友:
Z=(0.8~1.2)D/T
Z-有效螺纹圈数
D-螺纹大径
T-螺距
螺纹制造精度高选1.2  制造精度低选0.8  用于普通螺纹的剪切及弯曲
校核选1.0
按照这个计算已经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