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台开的小票是否具有传感器的效应?---[请教]

楼主(2007-08-24):
不知道平时大家注意到没有, 收银台开的小票用手指尖轻轻一划,就出现一条小黑道,这是不是热敏现象或是具有象传感器的某些性质 ?

,或是纸的制造的原料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热敏的

网友:

超市小票的纸应该是热敏打印纸.利用的就是热敏淡色材料上(通常是纸)覆上一层透明膜,将膜加热一段时间后变成深色(一般是黑色,也有蓝色)。图象是通过加热,在膜中产生化学反应而生成的。这种化学反应是在一定的温度下进行的。高温会加速这种化学反应。当温度低于60℃时,膜需要经过相当长,甚至长达几年的时间才能变成深色;而当温度为200℃时,这种反映会在几微秒内完成。

网友:

嗯,从3楼的讲述里我长见识了:)

顶一下~~~

网友:

楼主所说的打印发票的纸,现在用的很少有热敏纸了,热敏纸主要用于传真机。现在打印发票一般使用的叫无碳复写纸,是一种力敏复写纸。可分为他显色和自显色两种,使用较多的是他显色无碳复写纸,一般是由三种纸页组成,分别为上纸、中纸和下纸。无碳复写纸 (Carbonless Copy Paper, 简称CCP)。
上纸又称背涂纸(代号CB,即Coated Back),纸的背面涂有含力敏色素油的微胶囊;中纸又称正反双涂纸(代号CFB,即Coated Front and Back),纸的正面涂有显色剂,背面涂有含力敏色素油的微胶囊;下纸又称面涂纸(代号CF,即Coated Front),纸面只涂有显色剂。自显色纸(代号SC,即Self-Contained)是在纸的背面涂含力敏色素油的微胶囊层,正面涂显色剂和含力敏色素油的微胶囊。
在无碳复写纸中有两种涂层:含有显色剂的CF层和含有发色剂的CB层。发色剂是一种特殊的无色染料,已溶解于不挥发的载体油中,被3~7μm的微胶囊包封起来。用力书写和打印的冲击压力可将微胶囊压破,使无色染料溶液流出与显色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呈现有色图文,从而达到复写的目的。无碳复写纸按定量分有45g/m2CB纸、47g/m2CF纸和52g/m2CFB纸等;按纸的颜色分有红、黄、绿、蓝、白五种;按显现的色迹分有蓝、黄、橙、黑、红等颜色。

网友:

超市的小票是热敏纸。

网友:

还有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