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打印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在AutoCAD2000下将彩色图形打印成黑白图形时,所有的彩色线条都通过灰度打印输出,由于灰度差别太大,所以线条深浅不一,请问如何实现纯黑色输出?那位知道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在打印颜色里边把所有打印颜色都选成黑色

网友:

可以通过选用打印样式来处理,在打印设备选项中有一个"monochrome"就行了

网友:

金枫液压大侠说的对,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在打印设备选项中选"monochrome"也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文件---页面设置---打印设备---打印样式表中‘编辑’。
出现打印样式编辑器,将其中格式视图中打印样式表中的颜色全部选中,然后在特性--颜色中选择黑色,然后另存一下,打印时,在打印样式表(笔指定)中选择你刚才存的文件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可能是软件问题,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能是打印机驱动软件设置成了灰度打印。

网友:

恩,也有可能是打印机设置问题,如果楼主还没解决的话,不妨发张图我看看,邮箱zhaochenghua3@163.com

网友:

因为之前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自己摸索着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图层设置灰色了?

网友:

呵,错了,楼主是彩色改白色,不懂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图层设置的时候每层都用黑线啊

网友:

选择monochrome.ctb

网友:

管用

网友:

选择合适的样式就可以全局打印黑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