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心磨床精磨曲轴的长轴---[请教]

楼主(2007-08-24):
用无心磨床精磨曲轴的长轴(长轴中间有宽约20至30mm的油槽),大体尺寸如下:曲轴总长150mm,短轴20mm直径14mm,长轴123mm直径16mm(公差0.005),偏心距8.6mm,长轴粗糙度0.4,圆柱度0.0025。该零件是大批量加工,工时要求15至20s.

特向各位大侠请教,可用哪个厂家的何种型号无心磨床?

网友:

当然是台湾的无心磨床性价比好啊,台湾最好的无心磨床是键和无心磨床。做轴心的若要圆度和直线度键和的最好。

网友:

这里的讨论信息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cmiw.cn/forums/169044/ShowPost.aspx

网友:

国内最好的是无锡开源,台湾比较好是大光,不过最大加工长度不超过200

网友(2009-12-18):
国内最好的应该是无锡光洋机床

网友:
楼主干什么的?
还真没见过用无心磨干曲轴主轴径的,都是用外圆磨干。倒是凸轮轴的主轴径有用无心磨干的,组合砂轮和导轮,切入磨,再加上磨后自动测量,俺见过。

网友:
我公司也是用光洋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无锡的。好像是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