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几个材料对应中国的牌号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8-24):
各位老大:

3 M6 ?7 \% O v; b) c/ m

初来乍到,向各位问好!

) K! P1 \ G' Q+ C' c; {

小弟有一些材料需要国产化,做螺钉用(据老板说),具体材料如下:

34CrAlNi7(1.8550)、31CrMoV9(1.8519)、X155CrVMo121(1.2379)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对应的中国材料牌号是多少?或者可以用国内那种材料替换?

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既然在这里发了,就不要到别处重发。

楼主:

好的,不过不知道怎么删掉阿!我已经发了

网友(2008-09-04):
有知道的吗?特别是34CrAlNi7(1.8550)和31CrMoV9(1.8519)这两种材料.查了半天也没查着.

网友(2010-07-09):
X155CrVMo121 我也想知道这个材料对应的中国材料是什么?

网友:
X153CrVMo12  我只知道这个材料对应的中国材料是:Cr12Mo1V1

网友:
34CrAlNi7(1.8550)和31CrMoV9(1.8519)国内好象没有对应牌号

网友(2011-04-08):
对应不等于完全一样,含量及成分还是有差别的;
可以直接找钢厂,钢厂按照牌号及标准就可以生产;
类似的钢种我家生产的就很多

网友:
楼上说法正确,也是最直接的,但就怕楼主订货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