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图求证可行性

楼主(2007-08-24):
各位前辈,向请教一下我的气路图有何问题:

; v( _# m7 \ M$ d# e [7 t$ o

此气路图为气动轨道小车气路图,具体要求如下:
此小车比较长,前后两端配置手动三位五通阀,由前后两人操作。谁先发出信号谁先执行前进后退。当小车行走至任意两端点由单向滚轮杠杆两位三通阀碰到挡块自动停止,此后任意操作者控制三位五通阀换向可使其反向行走。小车行走的中间位置,可由任意操作者控制换向阀三位五通阀,使其停止。马达两端调压阀由操作者调节前进后行进速度。

本人初步接触气路设计,请大家多多指正错误,谢谢

网友:

看了你设计的回路图,有如下问题:,您采用调压阀来调整上车运行速度不可取.调速可以用节流阀并单向阀实现.如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则可采用调速阀.

楼主:

水晶帘,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点啊

网友:

您好,修改后的图基本可行,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二个二位三通行程阀,图示表达方法是错的。设计回路图时应注意,带弹簧复位的阀,在设计图时,常态位置应是靠弹簧一边,根据您的设计思想,这二个二位三通行程阀应选用常通式。

网友:

木石2008 你好

你的三位五通阀不是自动回中的,如一个在正向,一个在反向马达就不转了。

网友:

气动马达主控阀的两边气控阀位置不合理,起不到限位作用.
两边手动阀启动后,马达不会转,按一下气控阀的操纵杆,才会动,不合理

网友(2007-12-20):
楼主的图不可用

楼主的图在实际使用中不可取,因为在行驶过程中,因为按楼主的图小车运行在中间时是停不下来的.因为主控阀的信号口的气体无地方排出,主控阀不能停在中间置,造成小车一旦运行起来后,要么前进,要么后退,却停不下来.我画了个图以供楼主参考,可是我不知怎么样发附件,图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