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系统中电磁阀的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4):
本人现在在利用气动隔膜泵做的一套涂胶系统中,泵打出胶体流到胶体出口段时,利用电磁阀控制胶体出口的关闭,现在碰到了,此电磁阀(1/4“)不能完全关闭,导致胶体缓慢流出。胶体黏度比较大,为食品级的胶体,用来粘结肯德鸡各种纸制食品袋,请问是何原因。我分析是胶体残留阻碍了电磁阀完全关闭,可国外的设备却能完全关闭。还有由于业主提供的电源错误,导致24V电源接到了12V电磁阀上,是否与此有关。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先把电源电压改过来再试.电压不对时电磁铁吸力肯定不够.

网友:

换个电磁阀试试

网友:

建议采用电动球阀,很可靠!

网友:

你原来选的是滑阀结构的电磁阀吧。换成锥阀结构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