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冷轧钢板,数量4万件,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08-25):
A3冷轧钢板 130mmx65mm 厚度 1.0mm  平面度要求小于0.05MM,数量4万件,这样的产品如何加工?希望大虾指点

网友:
Re: 难题一道

冲压

网友:
Re: 难题一道

材料本身都保证不了0.05mm吧

楼主:
Re: 难题一道

就是材料本身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冲压==>平磨 没办法就上平磨吧,多找几个地黑白加班做,

网友(2010-04-23):
冲压==>平磨 没办法就上平磨吧,多找几个地黑白加班做,

网友:
剪板机剪板,校平机校平。。。。。。

网友:
用特制的剪板机,才能达到你的要求呀

网友:
大致的工艺路线是:开条65宽--切断100长--去毛刺--矫平

网友:
用冲床下料,再磨一下,冲床能达到这样大的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