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焊接---[请教]

楼主(2007-08-25):
最近做了个产品,复合板,采用2mm不锈钢和20mm碳钢板贴合焊接,外形尺寸10米×5米,做得不太好,不知各路高人有何妙招?

网友:

不知楼主的产品是否承压?" ?3 t% F9 n8 f% ^
再者,贴合焊接的话,需要预先将不锈钢板与碳钢板打孔,塞焊。

楼主:

塞焊不行,不锈钢钢板与碳钢钢板沾合不好,其受挤压力,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