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断齿---请教

楼主(2007-08-25):
我的HP5100打印机的塑料传动齿轮经常断齿,厂家换了多次,单个齿轮与齿轮副都换过,使用效果依然!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5100,没什么问题。
那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加大了齿轮的负载。

网友:

有过卡纸太紧的现象吗?
换个和那齿轮的轴,或者把那部位整换,也许变形了,齿轮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