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抖动很厉害---[图,请教]

楼主(2007-08-25):
<>我用步进电机接一个 300mm直径、高15mm的铁盘, 每转90度后停下,会抖动很厉害,是不是扭矩不够大?我的步进是斯达特的,最大静转矩:2.4NM。
<>如果配上减速机,是不是不会出现抖动这个问题?(比如1:3的行星减速机)
<>还有减速机哪里有性价比较高的,问了下都要上千块啊。
原来打算用分割盘,可是不能控制,而且价格也高,都要3000多。。。
电机尺寸数据

网友:

属于哪个栏目合适,请大家帮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在电气传动或工控自动化板块。
楼主说的步进电机带动  300mm直径、高15mm的铁盘没有问题,请楼主检查一下是否驱动器或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过低时会有丢步现象,有声响,请楼主检查一下,另300mm直径、高15mm的铁盘惯性对你的步进电机的扭矩来说是大是小,请查一下数据

网友:

如铁盘转动速度不高的话,可经细分(驱动)减小抖动。

网友(点评):
感觉转速确实很关键。

网友:

速度过低有可能共振,另力矩是否不够?需减速后使用.

网友:

5楼正解,转速过低是会出现明显抖动,但换细分驱动器后可以明显改善

网友A:

      我认为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机械设计上。步进电机的特点是,靠脉冲信号使步进电机步进,从原理上决定了步进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时的冲击较大,也就是说是急转急停形式,所以步进电机的设计多采用空心转子结构,以减小转动惯量,适合启动与停止反应迅速。直径300mm厚15mm铁盘的转动惯量还是比较大的,将它直接与步进电机联接就加大了整体的转动惯量,造成启动可能会丢转,停止时又有很大的冲击,只就好比是一辆汽车,我们想要它一给油,在1秒钟之内就达到时速100km,一踩刹车,1秒钟之内汽车就立即停下,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转动的铁盘停止也要有一个逐渐减速的过程,突然的停止必然造成巨大的冲击,而步进电机的停止状态相当是电磁力的刹车,突然的急刹车就使铁盘产生了振动。
    解决办法:
    1、步进电机不要与铁盘直联,如果步进电机轴安装齿形皮带轮,通过齿形皮带带动铁盘转动,使铁盘上的齿形皮带轮的直径尽量大些,有利于缓冲。
    2、如果现有结构不易改变,可以将铁盘的直径较小处环形切断,然后镶入梅花型弹性联轴节,使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与铁盘之间不是刚性链接,也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只是效果稍差些。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网友:

普通的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稳定性是不太好,不方便加减速器的话用伺服电机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从常规上讲,用最大静转矩2.4NM步进电机接一个 300mm直径,高15mm的铁盘,是必须加减速器的.

网友:

加减速怎样设置的?精度还是分割器的要高。

网友:

SLOW UP

SOLW DOWN.

给楼主出个主意.

调试步进电机需要有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负载大的情况下。

细分个人觉得倒没必要.

脉冲最好是100PPS一步200PPS一步250,300,……直到需要的PPS

千万记得。每个PPS只能用一步。

一点点的把速度升起来。

停止的时候同样道理。

网友(2008-04-23):
用最大静转矩2.4NM步进电机接一个 300mm直径,高15mm的铁盘,超出转动惯量,楼主又是急转急停形式,伺服驱动器可以使用近接开关提前检知并设定适当的加减时间,既起动时从静止到设定速度为一加速时间,从近接开关检知到90度工位之间为一减速时间,可调整伺服参数逐渐增加或减少时间调试,减速时间无法实现,则需调整近接开关与90度工位夹角关系,这样两方面接合可解决楼主问题,我们经常处理数控设备分度问题

网友:
可不可以用铝盘,再就是改变电机的速度曲线,增加加减速时间

网友:
用旋转汽缸可否?

网友:
1、选用轻质材料做圆盘
2、采用同步带间接连接

网友:
我成功做过这样的装置

转动盘先安装在一个可以定心(最好还可以定位角度)的旋转套上,步进电机再与之连接是可行。

网友:
直觉告诉我,你的电机选小了,重新计算下吧。

网友:
绝大部分的拌抖动是因为扭矩不够.另转动惯量太大!步进电机应带制动器,或减振器

网友(2008-05-30):
应该不是扭力不够,如果出力不够,根本就无法启动啊。
它是在停下的时候抖动,我比较赞成转动惯量的说法。用带有刹车的马达

网友(2008-10-08):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机械设计上。步进电机的特点是,靠脉冲信号使步进电机步进,从原理上决定了步进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时的冲击较大,也就是说是急转急停形式,所以步进电机的设计多采用空心转子结 ...

好方法   我以前试过

网友:
大哥,速度变化太快当然抖动了,从驱动信号上下功夫吧。要有加减速过程哦

网友(2010-09-17):
我认为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机械设计上。步进电机的特点是,靠脉冲信号使步进电机步进,从原理 ...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描述的状态是好像功率不够,但解决里第一条有增大扭矩作用.第二条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直接接上去,应该是有问题的!用DD马达,哈哈!

网友:
我认为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机械设计上。步进电机的特点是,靠脉冲信号使步进电机步进,从原理 ...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留个记号

网友:
用细分技术 的电机及驱动器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的意见。呵呵

网友:
我也是来向大侠们学习的!

网友:
具体是启动时抖动还是停止时抖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换成伺服也并不一定就OK,如扭矩不够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减速器,几百块钱而已

网友(2012-02-22):
呵呵,学到不少,蛮有收获

网友:
1、加减速机;2、看楼主的意思是启停启停,调速马达+分割器一直转,比频繁启停还好些

网友:
应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先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与步进电机允许的转动惯量比一下,粗看一下你的负载这么连接转动惯量过大,工作起来没有精度。第二可能是你把速度降低了,来减小惯量的影响,而步进在低速时有抖动共振。建议加减速器。

网友:
公司买的廉价旋转轴也有这个问题,转起来就抖动,主要还是负载惯量太大,像你说的貌似是停的时候有抖动,各位楼上的大侠们提供的方法都不错,个人觉得如果是启动没问题,配个带制动器的步进电机比较好些,如果是整个运动过程都抖动,就得该设计了。刚性连接对电机不好,相信你已然配了联轴器。

网友:
图片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