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的原理\工艺流程---请教

楼主(2007-08-25):
求助:谁能讲一下钎焊的原理\工艺流程,谢谢!

网友:

钎焊原理:
用比母材熔点低的金属材料作为钎料,用液态钎料润湿母材和填充工件接口间隙并使其与母材相互扩散的焊接方法。钎焊变形小,接头光滑美观,适合于焊接精密、复杂和由不同材料组成的构件,如蜂窝结构板、透平叶片、硬质合金刀具和印刷电路板等。钎焊前对工件必须进行细致加工和严格清洗,除去油污和过厚的氧化膜,保证接口装配间隙。间隙一般要求在 0.01~0.1毫米之间。
钎焊种类  根据焊接温度的不同,钎焊可以分为两大类。焊接加热温度低于450℃称为软钎焊,高于450℃称为硬钎焊。

楼主,这方面的书籍很多,很容易就可找到的!

楼主:


网友A(2008-04-10):
那硬钎焊中比较常用的钎料又有那几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硬钎焊中比较常用的钎料又有那几种呢

银基 铜基 锰基 镍基 我建议你还是看书吧

网友(2009-03-23):
工艺流程:去脂-喷焊剂-干燥-钎焊-冷却

网友B(2012-02-15):
请教高人不锈钢800材料和304材料怎么钎焊?

网友:
银基 铜基 锰基 镍基 我建议你还是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人不锈钢800材料和304材料怎么钎焊?

1:真空,镍基钎焊
2:火焰,银基钎焊
3:保护气氛,边续炉,镍基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