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做个计数的用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7-08-25):
     情况是这样的...我公司有300员工...现他们做工件..需要他们 做一件就统计一件.每人一天大概做100件左右..现只有一QC在用笔记...郁闷啊..员工每天都说那QC不准...

     我现在想做个记数的...用触摸屏...员工自己按..QC在旁边听就好了...这种用PLC可行不?

: B: b [( d5 H# I, A

   有一朋友说用个储存器就好了...

" o- q j ~

我什么都不懂啊...有哪位帮忙指点下方向啊..谢谢...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脚踏开关控制,每加工完一个产品就踩一下脚踏开关。另外,我觉得象楼主这样的情况,直接用计数器好象更好一些,因为触摸屏的价钱比较高。

网友:

呵呵,触控屏不仅价格高
另外就是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计数器用PLC控制我以前做过很多.我是做机械自动化的..但这次要求..问题是300个员工要分开记的..每个员工要一种信号..所以才想到用触摸屏号码来区分.不知各位大虾有没好的办法..(脚踏板不现实吧..区分不出谁做的..)用PLC控制触摸屏..PLC的数据传给计算机..计算机做员工每天的统计...我也不知这方法行不..另请教下..用什么来控制声音呢???期待中..

网友:

请问楼主,要控制哪个声音?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买301个数字计数器,300个计数器显示每个工人的计数,多余的一个显示总数,用600的二极管分取触发信号。

楼主:

我是想加个声音方便QC在旁边听就好了...(每人按个编号就报下)
  ( 买301个数字计数器,300个计数器显示每个工人的计数,多余的一个显示总数,用600的二极管分取触发信号。)那倒不用吧..PLC就有这功能啊..分号存储..
    做东西老心理只有个概念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楼主,控制声音一般可以采用蜂鸣器。6楼蒋兄的意见也太麻烦了,楼主可以考虑使用三菱PLC的数据读取单元,该单元用带缆与三菱PLC相连,可以查阅PLC中辅助继电器M、数据寄存器D的状态数据,或者用文字式的小型触摸屏亦可,不过唯一的缺陷是不能同时显示300组参数,要手工进行翻页。我个人觉得同时显示300组计数的触摸屏可能比较大(大概要8寸左右),价格不菲。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昨天中午买了个触摸屏.1350..呵呵

网友:

建议:做个带485通讯的小键盘组网更好。

好象没有现成的,这个小项目如社区能做就好,费用不多。

很多QC统计都用的上,可连接SPC上位机软件。

网友(2008-07-12):
回复 网友A:

没多少钱,GOT 900我单位买走发票才4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