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火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5):
1.为什么100℃热水回火对进行深冷处理时,可以降低工件发生深冷裂痕的机率,对残留沃斯田体有缓衝作用,增加材料强韧性.

2.工件回火次数多了(三次以上)有什么缺点吗?回火次数多了硬度变化不明显,为什么?

3回火过程各温度区间组织变化是怎样.回火工艺如何设定,能推荐相关书籍吗

网友(2007-10-01):
回第2条问
对一些高碳高合金的钢(如高速钢)等温淬火后,为获得更高的硬度并使残余奥氏体充分转变(回火马氏体),消除应力以提高钢的韧性,常需进行3--5次多次回火
多次回火后,残余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数量越来越少,所以硬度提高越来越不明显.

网友:
回答1因为过冷奥氏体是随温度的连续转变,100度热水相当于分级冷却。
问题2三脚猫已回答。
问题3你需要一些时间学习。

网友:
楼主可能是台湾人,在中国一般不说沃斯田体。

网友(2007-11-23):
深冷处理前进行低温回火可以部分消除淬火应力,减少工件开裂的几率。特别是直接用液氮冷却的情况下,由于温度变化剧烈,感觉先行回火为妥。如果是用低温箱进行深冷处理则要好一些。
一般深冷处理应在淬火后尽快进行,避免奥氏体陈化导致的转变不充分。如果淬火后先进行低温回火,奥氏体陈化程度提高,这样深冷处理后的残留奥氏体量会多一些。

网友(2008-03-10):
100℃热水处理方式和100℃回火方式相比,液体传热相对均匀,但热水通常达不到100℃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