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请教]

楼主(2007-08-26):
这个产品成型完了以后,红色的缩口部分的模具应该怎么做?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Re: 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各位大侠进来提点提点

做一个专用的设备挤压就可以,资金投入也不多。

网友:
Re: 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各位大侠进来提点提点

也可以直接在车床上加工。

楼主:
Re: 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各位大侠进来提点提点

请问版主大大,这个专用的设备叫什么设备?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是叫卷边机吗?您知道哪家的设备比较好?请指教

网友:
Re: 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各位大侠进来提点提点

这东西车床加工费用多少?

楼主:
Re: 这个产品的模具怎么做?各位大侠进来提点提点

我们试样的时候是自己做的模具,不过做起来不是很快,而且报废率太高.所以想进台专用设备加工.具体费用还不能定下来.

网友:

产品是什么材料?

楼主:

不好意思,回的会不会太晚了.
2 m2 H) h: k7 s" j材料是冷轧板的,0.4mm

网友:

看来加工不可行了,原来这是冲压产品啊。

楼主:

是冲压产品.现在的难题就是那个缩口部分冲床不怎么好做.所以想用机床加工.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广东的厂家,他们做的卷边机说是能加工的.现在正在联系他们给我们试样品.

网友(2007-12-27):
红色的缩口部分的模具应该怎么做
用滑块的方式做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缩口可以用旋压(就是你说的那个设备),如果尺寸精度要求高就不可以选用此工艺,但做样品是首选工艺
最稳定,最有效率的还是模具,方式就是楼上的方法

网友(2009-09-15):
量小冲压拉伸就行了吧,我觉得。

网友(2010-01-14):
好做的,就是冲压成型的。不过你在选材料时就要注意了,要选择适合深拉的材料。另外,拉深时,一 次不行就分几次。这个产品好做的。

网友(2010-03-20):
如果你要先冲压在用卷弯机要3道序  只用冲床的话也是3道序 这个工件往里翻边的的模具很好做

网友(2010-09-16):
就用模具做,不难的。

网友:
看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